请教:MSP430G2553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波特率吗?

楼主(2013-07-17):
我想要做的是:在单片机运行中,当单片机接收到一条串口命令时,改变波特率,继续运行。但是我调试过程中貌似不行。各位有谁做过吗?请赐教。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一般波特率是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设置的,如果要改变,那就放在主循环内,条件选择,而且要确保此时没有在接收或者是发送数据,而且你的上位机还也改部波特率,这是要为什么呢?还不如改成其它的通信方式好了

网友B:
"貌似不行"
没有说清楚. 改变波特率肯定是可以的.
先验证波特率改过来没有,
改变以后要再次握手确认,

网友C:
不是一改就可以用了的,起码要延时一段时间等待稳定再用

网友D:
改变是肯定可以的,重新初始化一下串口设置就好了

网友E(2017-07-19):
哈哈,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改了半天没反应,后来发现,改完波特率,还要把中断那些都重新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