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 4脚和VCC接个电阻为什么进入睡眠模式就起不来了

楼主(2013-07-17):
我没写唤醒单片机的指令   就是断电在上电  单片机就不能用了  大神求解啊。。。。
#include<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FIG(0x3184);
void delayms(uint num)
{
    uint x,y;
    for(x=num;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
    uchar i;
    OPTION=0b10000000; //禁止弱上拉
    WPU= 0x00;           //关闭弱上拉
    TRISIO=0;              //IO 口做输出
    INTCON=0;             //关中断
    CMCON=0x07;          // 设置全部为普通数字IO口  关闭所有比较器
    GPIO=0x1a;           //端口0 输出高电平
    while(1)
    {
        for(i=10;i>0;i--)
            {
                GPIO= 0x10;
                delayms(100);
                GPIO= 0x00;
                delayms(100);
            }
        GPIO= 0x10;
        delayms(2000);
        SLEEP();//进入休眠工作方式
       NOP();//SLEEP之后要加上NOP语句
    }

}

网友A:
数据手册上传一份,也没有引脚图

楼主:
电源脚和4脚接了个100k电阻  单片机从此就不工作了  下载还能下载 I/O口就是不给反应啊  I/O口实测零点几伏啊

网友B:
先去掉你的SLEEP();看看。

发言的时候,最好把事情写清楚,难道你让别人回答你问题之前,先到官方网站下载完数据手册阅读后再来给你回答。

求问之前,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更合适的提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去掉你的SLEEP();看看。

发言的时候,最好把事情写清楚,难道你让别人回答你问题之前,先到官方网站下载 ...

SLEEP去掉还是不能工作啊   数据手册太大了 上传不了啊   不好意思 下次我会想好了在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