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while()循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7-17):
uint16_t DS1620TempCount  = 0;
DS1620TempCount = 0;
while(DS1620TempCount < 40);
1ms中断函数里面DS1620TempCount ++;  仿真看到DS1620TempCount 已经加到上千了上万了
但是while就是跳不出来,好奇怪啊,换了几种条件的判断不同写法,在里面加了break也跳不出来,啥毛病

网友A:
我很好奇你所说的仿真已经加上千了上万了是怎么做到的,一次一次加的吗?另外“while(DS1620TempCount < 40);”这一句,你直接在这里打封号,这个判断有什么用?

楼主:
jlink swd调试可以看出来的,延时作用

网友B:
  1. volatile uint16_t DS1620TempCount  = 0;

网友C:
这种变量不会在优化的时候改变的,volatile可不加,while那句后面的分号去掉试试。

楼主:
加了volatile 问题解决
去分号,问题依旧。
什么时候该用volatile呢,其他变量没用过,也没问题,就这个必须用,不然while死了了。

网友D:
  1. uint16_t DS1620TempCount  = 0;
  2. DS1620TempCount = 0;      //此句就在while前面,这是要闹哪样?
  3. while(DS1620TempCount < 40);

网友E:
volatile 强制程序每次取值的时候,都认真的去重新读取。

特别对于    变量的值在中断中被更改的时候,强烈建议volatile修饰该变量,

主要因为编译器发现顺序执行代码,没有修改变量的地方,会想当然的以为变量不会变化,而优化了认为多余的代码。

网友F:
单步看while(DS1620TempCount < 40);时汇编做了什么

网友G:
好久没用c语言了,都有点忘记了啊

网友H:
这应该跟变量的作用域有关吧,在DS1620TempCount加个static试试

网友I:
这个是编译优化的问题。
while循环前,编译器把DS1620TempCount变量读入到某个寄存器后,
while循环一直判断这个寄存器的值,而不是DS1620TempCount的真正值。
所以在其他程序(比如中断)中改变DS1620TempCount的值时,while循环一直在判断寄存器的数据,所以while就出不来了。
volatile 修饰符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是变化的,不要优化。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什么编译器呢?

楼主:
keil 4   stm32f103
8l楼:这是个延时语句 ,1ms定时器里面会累加的。
哦,对。有可能是我的软件开的优化到最大程度了,因为用的是官方的库,不开优化编译出来的太大了。

网友K:
1. 若要优化,就应该加volatile,否则DS1620TempCount变量编译器会认为之前的=0之后,没有变化,while()语句里的条件永远为真,不需要跳出来的。
2. 单从这几行语句来看,加了volatile后就没什么缺陷了。若还不行,建议看看你的定时中断开启方面有没问题。
   因为我看你定义完变量后,没有开启定时中断的语句,会不会?嗯?

网友L:
优先,你确认你能进中断,如果可以进的话,可能是你编译器优化的问题。在变量定义前面加上关键字volatile。
肯定行。测试OK了记得给我分。

网友M:
应该在DS1620TempCount加个static,在函数里 不加static对变量赋初值,每次进入中断都会对该变量进行初始化,每次中断后变量值仅仅加了1,然后下一次中断又回到了0,永远加不到40,while(DS1620TempCount < 40);这句话就一直成立,当然跳不出来了

网友N:
核心的还是编译器优化机制! 关闭优化结果就正确率,用那个关键字也只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变化而已

网友O:
进入while 后 DS1620TempCount  没有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