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想做一个脉冲充电器,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7-17):
平滑的直流电对铅酸电池充电似乎很不好,用了一年电池就快要不行了,所以就想做一个脉冲充电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利用555发出脉冲信号,控制继电器的导通与关断,在555发出信号时,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触点吸合,开始充电,555关断信号时,继电器线圈断电,常开触点断开,常闭线圈重新闭合,通过一个功率电阻对电池放电,充电与放电时间为5比1,不知道这样充电行不行?请大家给个意见,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说出来

网友A:
继电器寿命是个问题啊

网友B:
用个MOS比较好,脉冲充电有一定修复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MOS比较好,脉冲充电有一定修复能力

用MOS导通时充电,关断时如何对电瓶放电?

网友C:
MOS有body diode,可以用来放电

网友D:
继电器反应速度慢,不是很可取,用MOS管,开通与关断都很快。用单片机的PWM控制吧,用555的话频率与脉宽不好控制。脉冲冲电有一定的周期与放电时间的。用放电电阻的话,放电电阻功率应该会很大吧》

网友B:
要放电就2MOS做一个半桥

网友B:
一个充电MOS,一个放电MOS也可

楼主:
对于初中没上完就退学的我来说,要学习单片机实在是难如登天,现在我用555和继电器做了一个,占空比80,发出脉冲时,线圈得电,常来触点闭合,开始充电,同时会拉低放电三极管基极电位,停止放电,脉冲关断时,放电三极管基极电位升高,开始放电,就是这么一个原理,我没有用电阻放电,而是直接用13005对地放电。这应该也算是一个简易的正负脉冲充电器吧。

网友E(2013-10-15):
预祝楼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