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边沿脉冲问题,再加个图!

楼主(2013-07-17):
能不能加些电容电阻滤波一下啊!有没有比较常见的办法!谢谢各位大侠了。

升压电路图

升压电路图

结果输出

结果输出

网友A:
要从源头上减少这种尖峰比较困难,往往需要调整元件位置,改进电路板布线,改变二极管型号,甚至整个设计推倒重新来过,而楼主是想使用尽量简单的办法。
从图中看,芯片标注完全错误,另外有好几个元件纯粹多余,例如D9D11R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