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 读SD卡程序 寄存器版的

楼主(2013-07-17):
求STM32 读SD卡程序  寄存器版的  本人不胜感激  我老复位为什么不行?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2.h"

#define SET_SD_C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RESET_SD_C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SD_RESET_CMD 0x40
#define SD_INIT_CMD  0X41
#define SD_READ_CMD  0X51
#define SD_WRITE_CMD 0x58
/*---------------------------------------------------
函数名称:SPI1_Configuation()
函数功能:初始化SPI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SPI1_Configu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开启 SPI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IO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A5 --> SD_SCLK  PA7 -->SD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A6 -->SD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7 为SD_CS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设置片选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时钟 64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写数据 高位在前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使能SPI  要用到的外设 最后都要使能
}

void SDWrite_Byte(vu8 dat)
{
        SPI_I2S_SendData(SPI1,da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SET); //若发送缓存不为空 等待
        SPI_I2S_ClearFlag(SPI1,SPI_I2S_FLAG_TXE);         //必须软件清零!
}

vu8 SDRead_Byte(void)
{
        u8 value = 0;
        value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读 数据清除标志位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 == SET); //若接收缓存非空等待
        return (value);
}

void SD_WriteCMD(u8 CMD,u32 Addr,u8 crc)
{
        u8 a[4] = {0};
        a[0] = (u8) (Addr);
        a[1] = (u8) (Addr >> 8);
        a[2] = (u8) (Addr >> 16);
        a[3] = (u8) (Addr >> 24);
        SDWrite_Byte(CMD);
        SDWrite_Byte(a[3]);
        SDWrite_Byte(a[2]);
        SDWrite_Byte(a[1]);
        SDWrite_Byte(a[0]);
        SDWrite_Byte(crc);
}

u8 SD_Init(void)
{
        /*-------复位SD卡--------*/
        u8 i=0;
        u8 j=0;
        SET_SD_CS;           //先拉高片选线
        for(i=0; i<10; i++)
        {
                SDWrite_Byte(0xff);         //发送74个以上空CLK
        }
        RESET_SD_CS;
//        Delay_us(1);

//        SDWrite_Byte(0xff);            //发送若干个同步时钟 等待SD卡响应
        do
        {
                SD_WriteCMD(SD_RESET_CMD,0,0x95);
                j++;
                if(j >= 100)
                {
                        return 0;
                }
        }while(SDRead_Byte() != 0x01);

        SET_SD_CS;
        SDWrite_Byte(0xff);  //发8个空闲时钟
        return 1;
}
/*---------------------------main----------------------------*/
int main(void)
{
    u8 flag = 0;
        SysTick_Init();
        USART2_Configuation();
        SPI1_Configuation();
        printf("----------------这是SD卡实验-----------------\n");
        do
        {
                flag = SD_Init();
                if(flag == 0)
                        printf("---------SD卡响应失败----------\n");
                else
                        printf("---------SD卡响应成功----------\n");
        }while(flag == 0);
        while(1)
        {
//                flag = SDWrite_Block();
//                if(flag == 1)
//                        printf("---------SD卡写数据成功----------\n");
//                else
//                        printf("---------SD卡写数据失败----------\n");
        }
}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