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反电动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7):
有刷驱动板, 应该是单管 PWM 吧, 这种电路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驱动板, 应该是单管 PWM 吧, 这种电路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

加了续流二极管的

楼主:
这个是外围电路

网友B:
加了续流二极管不应该这么大高压啊

网友C:
续流二极管应该加在电机两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续流二极管不应该这么大高压啊

只有36V

网友B:
驱动+和—加二极管的,你是H桥驱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和—加二极管的,你是H桥驱动的吧?

网友D:
1. 电机是否处于制动状态?制动状态下反电动势会叠加在母线电压上。
2. MOS开关会引起尖峰,需要在P和N之间加吸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