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载波的滤波设计

楼主(2013-07-17):
现在在考虑做一个扩频信号源的设计,基带数据经过扩频码的扩频之后,调制到一个5M的载波上面去,用的BPSK调制。若要对这个经调制后的载波进行滤波后DA转换到示波器上观察,那么我的滤波器该选用哪一种,滤波之后会不会对我调制的扩频序列有影响?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还望高手解惑。

网友A:
根升余炫滤波器,选取合适ALPHA系数即可通过你的信号

网友B:
滤波还是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