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4011占空比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3-07-17):
用dspic30f输出pwm 程序如下
    PTCON=0;        //PWM时基关闭
    TRISE = 0x0100;          // PWM引脚设为输出
    PTPER=166;             //PWM频率为15khz
        PTMR=0;
         PWMCON1 = 0x0346;        // PWM2L使能 PWM1禁止 PWM3互补
     PDC2=83;
         PDC3=83;            // 占空比为0.5
     PTCON = 0x8000;                //开始pwm
程序很简单 感觉没什么问题 但在示波器上测得的占空比接近0.8了 把PDC的数改到大于PTER的值(我配置的是低电平有效)应该输出低电平 但还是有占空比的pwm波 真心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PTPER=166;             //PWM频率为15khz
这个频率要与你设定的系统时钟有关系的。仔细看看两者的关系,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PER=166;             //PWM频率为15khz
这个频率要与你设定的系统时钟有关系的。仔细看看两者的关系, ...

频率是无所谓的 关键是占空比输出不对  我现在写的是0.5的占空比 但是输出的明显偏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能帮帮忙吗 确实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手册看了好几遍了 没什么问题啊

  PDC3=83;            // 占空比为0.5
这个83是十进制,若十六进制的话是0x83.这里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C3=83;            // 占空比为0.5
这个83是十进制,若十六进制的话是0x83.这里对么
...

这个没问题的 可以直接写 我转化成2进制过 一样的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的 可以直接写 我转化成2进制过 一样的输出结果

有人说占空比是PDC/(2*PTPER) 实际输出确实跟这个相符  但我看的手册里确实是PDC/PTPER啊

网友A:
PDC/(2*PTPER)改成这个是正确的么?

我真没用过pic的pwm

网友B:
明显数据手册没仔细看.
PDC/(2*PTPER)  这个才是正确的
PTPER 是分辨率为Tcy
而 PDC的分辨率是Tcy/2
也就是说 它的PWM是可以 半周期控制的
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数据手册没仔细看.
PDC/(2*PTPER)  这个才是正确的
PTPER 是分辨率为Tcy

多谢多谢 不过没看到过上图 下图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