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COSMIC的使用

楼主(2013-07-18):
在STVD中使用外挂COSMIC时,编译没有问题,调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clnk Debug\stm.lkf:47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stm.lkf:59 can't open file libis0.sm8
#error clnk Debug\stm.lkf:60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D:\Program Files (x86)\COSMIC"  -o Debug\stm.sm8 -mDebug\stm.map Debug\stm.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COSMIC的LIB文件夹里有这两个.sm8的文件么

网友B(2014-12-30):
我想请教一下,cosmic和STVD怎么结合用啊?还有我在网上申请了,但是公司没有发给我liscence文件,安装cosmic步骤需要注意些什么啊?再弱弱问一句,安装IAR是不是也可以对STM8L152进行开发,我是新手,谢谢大家观照了

网友C:
但是公司没有发给我liscence文件----那是你的申请e-mail邮址不对,正确是:stm8_Free@cosmic.fr

网友D:
#error clnk Debug\stm.lkf:59 can't open file libis0.sm8
这个是什么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