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 load demo下载程序校验出错,现象非常诡异。

楼主(2013-07-18):
STM32F103VDT,写了简单的程序,用Keil3编译,没有错误。用Flash loader把hex文件烧到STM32中,可以烧成功,程序运行正常;然后再增加几个函数,自己写的串口打印,编译也没有错误,但是在用Flash Loader烧录的时候,校验报错,提示从0x8000000开始不匹配;按照以前玩单片机的经验,烧写的内容(hex文件)应该不会影响烧写过程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望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KEIL不是可以直接下载的吗?

楼主:
没有其他工具,只能通过串口加载。

网友B:
keil的设置?你确定只是因为这几个函数造成的?

楼主:
没有动Keil的设置,只是增加了几个函数。现在的问题是烧写的时候会校验失败,难道是否能烧写成功还和hex的内容相关吗??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   顶一个

网友D:
校验不通过的图,贴一个!
跟hex文件无关,跟keil无关。
就是flash loader的软件设置,以及板子的串口硬件电路问题
看这个附件的教程吧,里面把下载过程每个界面都截图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似乎是Flash load demo软件的bug。我先选择整片擦除,然后再烧写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不知有没有谁也碰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