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PT100温度测量ADC

楼主(2013-07-18):
具体要求为:分辨率不小于16位;外接电压基准;带PGA;MICROCHIP 的MCP3421,比较符合要求,但是内部基准;MCP3553没有内部放大器,麻烦大家推荐一下。价格能够抵于10元RMB。

网友:
价格10块 有点低啊

网友A:
ad7705,国产兼容的才3块。

网友B:
抗干扰跟稳定性、实际精度如何,希望用过的出来吐槽下

网友C:
pt100测试温度,对速度要求肯定不高,个他西格玛的adc很符合要求。价格10元以下分别率达到你要求的有很多。
TI, ADI, CL等厂家都有,国产的也可以去芯海看看。

网友D:
用个双运放加个3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E(2013-08-21):
对价格要求太高了

网友F(2013-12-23):
我们家有台湾纮康的ADC芯片,价格2块多就能做到,实际有效位能达到18位的精度!!

网友G:
HX711,TM7705,都2块多,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2014-08-11):
哈哈,一次性吧

网友I(2014-10-27):
你只能用国产的AD7705了,比如TM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