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便携设备放在桌上和背在身上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3-07-18):
金属外壳,外包帆布包,设备里有小信号接收放大部分,接收头在帆布包上,当设备放在桌上时好用,背在身上后就不好用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信号强度不同;或者天线位置不同。

楼主:
请问楼上:什么意思?什么信号?

网友B:
人体会影响天线的方向图和增益。
你这个接收头肯定被人体影响了。

楼主:
不是无线,是硅光电池,接收激光的。

网友C:
激光?那岂不是很考虑方向性了

网友D:
莫非是它不喜欢肉肉

网友E:
电容耦合进其他信号了?

楼主:
信号是这样接收的:
激光打到硅光电池上,硅光电池输出给线圈,线圈给出给三极管复合放大电路,现在发现这个线圈很是敏感,线路板上的地与金属外壳相连,其还有一个无线数传,0.5W的,带天线,天线固定在外壳上。
当放在桌子上时,信号比较正常,当放在人身上时,就会出现些杂波。

网友F:
楼主要学会做工程师,不要做市场人员,“不好用”不是我们的语言,有价值的现象描述才是工程师该说的。

人是一个大导体,上面还有感生电压,手持式无线产品需要在手持的状态下匹配天线以达到最佳效果,那个线圈,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不是用来做外部耦合的,可以考虑使用罐状电感,对外部磁场屏蔽。

楼主:
是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