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Illegal name "txa111" -- pin name already exists

楼主(2013-07-18):
ST, pi, AD, FPGA, PGA
刚开始学FPGA,有个问题无法解决请大家帮忙
我的开发环境是quartus II   5.1版本的
编译报故障:Error: Illegal name "txa111" -- pin name already exists
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在线等

网友A:
管脚已经叫改名字。你又重新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脚已经叫改名字。你又重新定义了

学习啦

楼主:
我定义了一些输出量“txa1、txa2......txa9、txa10、txa11、txa12”
前十个定义编译没问题,但是txa11、txa12系统就报编译故障,
Error: Illegal name "txa111" -- pin name already exists
然后,我把txa11改成txaa;txa12改成txab。
编译通过
具体是什么原因不是太清楚,只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
如果谁知道具体的原因,还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定义了一些输出量“txa1、txa2......txa9、txa10、txa11、txa12”
前十个定义编译没问题,但是txa11、txa ...

是有点奇怪,是不是编译器本身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