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0-50mv)放大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7-18):
(无正文)

网友A:
假设你的ADC参考电压是5V,12bit的分辨率就是1.22mV,也即是0~1.22mV ADC后是同一个区间,加上ADC的误差,一般12bit的都是10bit精度,也就是low 2Bit都是误差,就是说0~4.88mV都可能是同一个区间。加运放放大后,好处就很显然了,自己想下哈

网友B:
加了运放后,噪声不也是同样被放大了么,觉得最后2bit依旧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