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单片机

楼主(2013-07-18):
关于atmega128单片机的液晶显示求程序求讲解

网友A:
是求程序把;P

网友A:
网上多的不能再多了。

稍微改就可以用了。主要看控制器类型

网友B:
你可以结贴散分了  不懂再过来问

网友B:
还有就是不知道你是哪一款液晶  液晶很多种   触摸的   非触摸的   以后建议问问题的话还是清楚一点要好

网友C:
怎么这么多废话啊,没一句有用的,做点实际的不行啊,站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