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黑色块块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7-18):
用了什么工具和材料?才能保证不容易被拆。
有专门提供这种封装服务的公司吗?

网友A:
金属或者塑料外壳
模块放入,然后灌胶密封

楼主:
用的什么胶?有专门的灌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或者塑料外壳
模块放入,然后灌胶密封

什么胶?谢谢

网友B:
想不容易被拆,只有用环氧树脂封死了!

网友C:
这个金升阳最在行了。呵呵

网友D:
楼主搜索“灌封胶”或者“灌封材料”就可以找到,当地电子市场也有卖。

楼主:
如果自己DIY的话,灌封过程对身体有危害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DIY的话,灌封过程对身体有危害吗?

化学制品,多少都有害,不过做一两个你还是不用太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