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子元件呢?

楼主(2013-07-18):
如图所示,是什么元件呢?没看到过

网友A:
描个电路图
或者说下你板子的功能

网友B:
像个温度开关,55摄氏度动作?

网友C:
应该是温度保险丝
LED电源里见过类似的

网友D:
http://www.ucera.co.kr/chn/products_form.htm

威武

网友E:
好高端,真是保险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ucera.co.kr/chn/products_form.htm

只知道这个是过热保护的,但是不知道在电路上怎么使用,应用在什么场合?

是不是超过55度就接通,没超过55度就断开啊?

网友D:
是不是超过55度就接通,没超过55度就断开啊?

超温断开

网友F:
那就是过温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温断开

这个东西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大啊,他耐多少电压和电流啊

网友G:
有点意思,好东西

网友G:
不过更像是材料类的元器件,难道是过热高阻之类的?

网友D:
一般选用常闭触点,直接串在负载回路,超过温度直接断开电源.
也有选用常开触点的,超温后触点闭合,接通大功率继电器来切换电源,或是接通报警装置等等.
看你怎今设计了.

网友H:
其实是温度继电器,到了额定温度就闭合或断开...

网友I: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好牛B

网友K:
有一种合金片,会随着温度发生形变,可以用来做这种东西,当温度达到某个值时,就断开或接通。

网友L:
学习了,没见过。

网友M:
不过,奇怪,怎么在http://www.ucera.co.kr网站上没看到跟LZ一样的型号呢?UO-32没有看到呢。

网友N:
温控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不过,奇怪,怎么在http://www.ucera.co.kr网站上没看到跟LZ一样的型号呢?UO-32没有看到呢。 ...

确实木油,但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应该无疑.这家公司产品也寥寥无几,还是用大路货KSD的吧,哈哈

网友O:
见识了哈。

网友P:
温控开关

网友M:
T叔真厉害,很快能找到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