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目前技能如下,目前开始入手linux,求学习步骤指导

楼主(2013-07-18):
本人技能:学过微机原理,数据结构,工作一直用stm32系列单片机,能看懂ucos-os2,移植那部分还不是很懂。熟悉51汇编;
目前开始自学linux,想实现在stm32下移植linux和在stm32+linux上做应用开发。应当怎么开始,先看那些,做那些,再做那些。。。。希望走过这条路的人指导指导,无限感激。50分全给了。

网友A:
我现在也是在搞linux移植到lpc17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在搞linux移植到lpc1788,

你是怎么学linux的 比如看那本书 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B:
stm32没有mmu怎么一直linux????

linux的话至少要arm9吧,,,arm7可以uclinux;

arm9里s3c2410,s3c2440的资料网上一抓一大把.........还有韦东山的视频也不错

arm9虽然芯片很久前的了,但是资料齐全,入门学习很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没有mmu怎么一直linux????

现在计划是用ulinux,不过现在看liunx太庞大了 有点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计划是用ulinux,不过现在看liunx太庞大了 有点不知怎么下手

是用uclinux,慢慢来,没看书,我是在网上看资料的,现在我在fedora 17下面环境刚刚配置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计划是用ulinux,不过现在看liunx太庞大了 有点不知怎么下手

先弄本书,照着书来吧。书上写的虽然啰嗦,但会更全面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业之后工作和专业挺对口的,多数就靠自学。
首先给你介绍点好书:1.韦东山的《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2.宋宝华的《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
先看第一本,里面先学习如何搭建开发环境,对整个开发流程的理解。有了工具就可以开始正式开发了。一般是四部曲:uboot、kernel、fs、driver。
1.先学习uboot的移植,个人觉得这只是个工具,自己修改uboot源码还是特别麻烦的,为了避免一开始就被难住,失去兴趣和信心,建议如果有可用的,就直接用,后期再来自己移植。
2然后是学习移植内核、裁剪内核。这2部分的工作量和你选择的平台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选用的平台,uboot源码或者linux源码里面已经有很好的支持了,那就不难,否则很麻烦,不建议初学者涉足。所以建议你学习阶段选用大众性的开发板,这样遇到问题网上也方便交流。
3然后学习移植文件系统,这部分与平台关系不大。《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说的也不是特别详细,而且版本比较老了。我是在网上查别人的移植步骤的。
完成前面3步骤,你就可以真正在板子上跑起linux了。但是需要linux真正实现某些功能,还需要具体的外围器件,如果linux还不支持这些器件,就需要自己编写驱动。
4.学习驱动开发,这时就建议看后一本书了。先了解驱动结构,模块的概念。驱动编译方法。学习时从简单的字符型驱动,做些小实验,点亮LED,按键输入,触摸屏,GPIO模拟I2C等等。熟悉了字符型驱动,再往后学块驱动、网络设备驱动就容易多了。

另外:学习Linux,扎实的C功底是很必要的,建议你看看C语言经典书籍--《C和指针》《C专家编程》、《C陷阱与缺陷》

使用linux千万不要陷入写代码的误区,要尽量利用网上资源,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现有代码做修改。如果什么都靠自己新建重写,那开源系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当然作为学习,还是要多看看代码多写写。

自学嵌入式,遇到的困难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很多。要在兴趣的带领下**下去。遇到问题尽量自己先百度谷歌。别一有问题就发帖,跪求,在线等。。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实在遇到解决不了的,把问题描述清楚,什么linux版本、什么平台、编译工具什么版本、遇到什么问题、提示什么错误、自己尝试了哪些方法等等。相信那些大牛们看到你这么多的努力之后,会帮你的。遇到像“linux 内核编译不成功,跪请高人,在线等。。”这类的问题,就是大神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啊,肯定不会理睬。

以上废话,希望能帮到你,最后祝楼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说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大概翻看一下这两部书,很适合我,就拿着两部书入手吧,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我也刚开始学。。有点困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翻看一下这两部书,很适合我,就拿着两部书入手吧,谢谢

自学贵在兴趣、**和方法。祝你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开始学。。有点困难

加油!大家都是从什么都不懂,慢慢开始学的。

网友G:
1 学linux基本操作及命令
2 学习如何编写应用和编译应用程序,如GCC,VI等命令
3 学习linux驱动设计

网友H:
我也正在搞这个,有问题一起交流,我用2440.嵌入式开发应用那本书太老了好像,我照着做了好多都失败,最后只能上网查才能解决。效率好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在搞这个,有问题一起交流,我用2440.嵌入式开发应用那本书太老了好像,我照着做了好多都失败,最后 ...

我也打算从2440入手
这几天一直在看于渊的《自己动手写操作系统》,这本书很带劲,看完就买个2440板子

网友I:
很有道理啊。

网友J:
留着,以后会用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经验之谈呀。

网友L:
恩,还是看书比较有帮助!

楼主:
的开始上手了,求购伟山东的2440开发板

网友M(2013-09-30):
现在2440停产了,建议购买同样是arm9的2416来学习,基本上所有的2440的学习资料都可以用,目前公司都转向2416了,很有前景。

网友N(2013-11-13):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楼主说的好啊

网友O(2013-12-18):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P(2014-07-29):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你基础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学校使用的是s3c2410。做实验基本是按照实验手册步骤来,不是很理解。毕 ...

说的很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