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ICKIT3连接pic12f615单片机时出现下面错误,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2013-07-18):
Target Device ID (00003fe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180).       (其它方法都用过了,如单片机型号一致、下载引脚的对应)

网友A:
换一片试试,更新软件试试

楼主:
刚偶然间看到一种下载方法,成功了;用的是脱机下载程序方法,不过上面这种在线下载方法出现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望以后有谁能彻底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