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仿真遇到输入脚问题~~~愁!

楼主(2013-07-18):
if(!(PH_IDR & 0x40))
{
      ...   //设断点1
}
else
{
     ...  //设断点2
}

在watch里查看变量:

问题是: 在断点2位置,PH_IDR的值如上图所示!!看不懂,如果变量值真如图示,那么不是应该跑到断点1位置吗? 怎么跑断点2位置来了啊?

环境:STVD+COSMIC

抓狂了~~~

网友A:
没研究过,估计是你设置错了。

网友B:
你可以在执行IF语句之前查看变量值。而且最好先将寄存器的值存入局部变量,根据局部变量的值判断,那样应该不会出错。

网友C:
在进入断点2之后,是不是才出现这个数值的?那下一次进入中断再测试下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