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请教下电源芯片lm2575s

楼主(2013-07-18):
最近在维修板子的时候遇到了很奇怪的问题,
本来2575s输出是5v,为何会变成输出12v本来是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看了下外围电路貌似也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新手一个请大家帮帮忙

原理图在2楼,现在是2脚输出0v,4脚输出12v。

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谢谢大家指点。自己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IC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有问题吧

ic放在别的板子上面是好的。唯独这一块不行。

网友B:
查板子,
板子哪里短路了,或者器件焊反 焊错

网友A:
查 查板子先吧

网友C:
这种经典的应用,还是查板子和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