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果用stm8输出2路pwm,而这2路pwm需要有相位差怎么办

楼主(2013-07-18):
看了tim1,高级定时器,没有写哪个寄存器可以调整通道间的相位差。如果是用2个tim,但是stm8s103的tim1和tim2之间,怎么输出有相位差的pwm呢
谢谢

网友A:
STM8的定时器有限,你可以用额外的定时器控制TIM1和TIM2 PWM的启动输出时间,那样就有相位差了。不过,我觉得做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