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直流电机反向电动势消除法!水底很凉的,高手们莫潜水了

楼主(2013-07-18):
上电的话继电器打到PWM那边,如果那个PWM输出信号前面的一个电路出问题(这时PWM这里输出300V直流),我的继电器就会打到M-,但是这个瞬间由于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太大导致继电器打上去火花很大,求大师们帮我看看如何防止他火花过大。 我在M+与M-并个RC好像还是有火花, 如果我在M+和M-并联个二极管和电阻(二极管和电阻串联),那二极管和电阻如何选取呢? 希望大师们能给我个建议!

网友A:
直流电机这一块   真的接触很少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A:
这一块   感觉是一个难点   楼主   这一块吃的不透  帮你顶一个吧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
这个原理图的看着很简单的,没啥难点的啊

网友C:
直流电机反向电动势消除法

可以说, 这是个不成立的命题. 除非不转, 反电势就必然存在, 并和转速直接成线性关系.
消除反电势的危害倒是有很多办法的.
楼主的 RC 电路, 是个办法, 不过要得到合适的 RC 参数不容易.
常用续流二极管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反向电动势消除法

可以说, 这是个不成立的命题. 除非不转, 反电势就必然存在, 并和转速直接成线 ...

嗯嗯,分析的有道理!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并个二极管和电阻!  可惜这个电路本身有漏洞啊,用继电器控制简直是败笔!继电器能够切换的直流电压低的可怜,要是换高的话就贵的离谱! 唉

网友C:
用继电器的确不是很好, 考虑 MOSFET 吧

网友D:
使用续流二极管   这个应该可以   或者使用RC电路吸收   不过   不知道RC的值怎么确定   需要花时间

网友E:
续流二极管   这个应该使用   设计中   应该注意到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反向电动势消除法

可以说, 这是个不成立的命题. 除非不转, 反电势就必然存在, 并和转速直接成线 ...

加了续流二极管之后还是效果不佳,又考虑加入RC吸收电路,可是这个参数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确定,有没有什么理论的计算方法啊,希望可以再理论的参数上做实验来矫正,还有就是我看到过有的厂家的驱动电路上面是有在每个电机线上加入一个大功率的电感,是为了使电流比较平滑么,可是加入电感之后反向电动势是不是会更大啊,这样就更容易烧坏MOS管,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F:
电阻选电机内阻的1-3倍,电容选100UF-1000UF试试

网友G:
痛过  续流二极管可有搞定

网友H(2015-10-11):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加续流二级官 或者RC电路  那个更有效果?  减少反向电动势带来是危害,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I(2020-06-13):
引用 楼主:
嗯嗯,分析的有道理!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并个二极管和电阻!  可惜这个电路本身有漏洞啊,用继电器控 ...

请问是怎么搞定的,可否赐教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