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中怎么画半孔

楼主(2013-07-18):
请教下PCB怎么画半孔,能否发一个半孔的PCB文件给我参考下,谢谢各位。我邮箱是:fdingy@163.com

网友A:
圆孔中心放板框上

网友B:
放一个盲孔试试;如果这样增加了制板成本的话,就直接画一个孔,然后跟PCB板厂说明从哪边钻以及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孔中心放板框上

但是,PCB厂说做不了,不能切开

网友A:
听他瞎说,
你就放板框线上,他机器按板框线裁板,
就是邮票孔了

网友C:
2楼正解
如果是样品就要求板厂这么做,成型后铜会卷入孔内,自己拿刀片修一修就可以了
批量的就让工厂给你搞好,半孔成本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