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pads**

楼主(2013-07-18):
pads, ce, se, ic, ICE
各位大侠,小弟以前安装过pads都可以装的上,现在换了公司,完全按照安装说明装pads,安装成功后打开后提示如下,demo版做不了元器件封装,重做了系统装完后还是一样的提示,有谁知道帮忙解决一下呗,不胜感激

The following FLEXlm errors were found:
    Server F:\rj\pads20071\Crack\LICENSE.TXT: SIGN= keyword required but missing from the license certificate.

网友A:
卸了装PAD9.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了装PAD9.3试试

谢谢,9,3和2007区别大吗?能给一个下载链接吗?

网友A:
PCB版自己找有下载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版自己找有下载地址的

你好,为了防止卸载的不够干净,我重新还原系统,然后安装pads9.3,安装安装说明一步不差,先删掉license,然后生成license,里边有显示我的电脑名称和mac地址,然后安装软件,最后在我的电脑,改变系统变量指到新生成的license,可是打开还是提示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使用还是demo版本。
另外,我的电脑名称是数字,请问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B:
装9.5吧.全自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本热也想用PAD9.3

网友D:
个人体会,9.3比2007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本热也想用PAD9.3

建议你装9.5中文版,都说比较好装,9.3有朋友说不够稳定,虽然我现在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我装了几次也没有成功,后来就装了一个9。3完全版,然后又装了一个精装版,因为精装版自动安装,高手都已经**了,就是资源少,再配合完全版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议你装9.5中文版,都说比较好装,9.3有朋友说不够稳定,虽然我现在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我装了几次也没有 ...

谢谢楼主的指点!

PADS9.3我已安装成功。我一个朋友就用PADS9.3,是他推荐我用此版本的。

此类软件我一般不用中文版,因为我用过protel99se中文版,好多功能都没了。

网友E(2013-12-02):
我下了个9.3完整版,但生成不了LICENSE文件,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