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开关电源如何制作

楼主(2013-07-18):
本人刚入手tl494开关电源芯片,想完成下题
1、16~30V输入电压。
2、一路12V稳压输出,要求:
   1)开路输出电压误差:小于5%
   2)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0.3A
   3)满载时,纹波电压<50mV
   4) 负载调整率:不超过1%
3、一路-12V稳压输出,要求:
   1)开路输出电压误差:小于5%
   2)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0.3A
   3)满载时,纹波电压<100mV
   4) 负载调整率:不超过1%
4、30V输入时,正负输出均满载时,效率不低于70%。
大神求指教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个芯片   兄弟   帮你顶一个   我感到有点惭愧  没有帮上你的忙啊   顶一个

网友B:
双路输出, 两路的 负载调整率均不超过1%, 这个是困难的
好在: 正负输出均满载时,效率不低于70%。
这个要求不高, 可以加一点假负载

网友C:
TL494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百度百度   上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顶一个

网友D:
TL494这种芯片    在电源设计中应用的很多  楼主   需要花点时间好好看看   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L494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百度百度   上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顶一个  ...

能不能仔细分析一下3脚的作用啊,书上说是pwm反馈调节,但是3脚是一个小电阻串联一个小电容,应该没有pwm波吧?3脚到底该怎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94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百度百度   上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顶一个  ...

同问3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路输出, 两路的 负载调整率均不超过1%, 这个是困难的
好在: 正负输出均满载时,效率不低于70%。
这个要求 ...

我用非隔离式做了正12v的,但是纹波及效率都没有测出来。请问效率该怎么计算(输入的功率的电流怎么测),那个1%的调整率也没搞出来。。。。还有就是,双路输出应该怎么搞,要用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94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百度百度   上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顶一个  ...

能不能仔细讲解下tl494各管脚外围参数的设计啊。。还有效率和负载调整率该怎么计算,如何才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