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RFI整流

楼主(2013-07-18):
运放的输入端受到对讲机等天线干扰时,在运放的输出端会有一直流偏置信号出来,查到一篇**说这是运放的通病(RFI整流),一直没弄明白这个信号时怎么整流出来,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或给点参考资料也行。

网友A:
交流信号在非线性条件下就可能“整流”出直流成分来。

楼主:
楼上老大能再解释一下不,这个电磁幅射的频率已经远超出运放的工作带宽了。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老大能再解释一下不,这个电磁幅射的频率已经远超出运放的工作带宽了。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

在可能发生“整流”的部分并联小电容,以降低高频信号的幅度。电容的容量不应该影响电路正常的工作,电容的高频特性要好。必要时串联电阻再并联电容。由于不知道高频信号的路径,可能需要实验多处才能够找到有效的位置。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考虑将你的电路板整体放到金属盒内以屏蔽电磁辐射。金属盒的盖与底之间电气联接必须良好,且多处联接(仅一处联接往往屏蔽效果不够)。所有进线出线均应考虑加滤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老大能再解释一下不,这个电磁幅射的频率已经远超出运放的工作带宽了。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

如果不是“远超出”,多出来的就不是“直流偏置”,而是射频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