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DDR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楼主(2013-07-18):
如何测量DDR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网友A:
花版主,这也需要测量呀,那要用多高速度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版主,这也需要测量呀,那要用多高速度的示波器。

我想有些高端的示波器带有一些软件可以测试这些参数的。

网友B:
这个能测,12.5G带宽的示波器就能测试,主要通过眼图看信号质量,同时可以看建立保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