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发热

楼主(2013-07-18):
使用 lm2576电压20V降到16V,输出电感100UH。芯片发热非常严重。求大侠指导。

网友A:
电感用的啥样子的?注意不要饱和咯。电感是不是选小了,核对手册重新算,估计应该在220uH-330uH之间。

网友B:
输出电流有多大?
电流大的话发热严重也很正常。

网友C:
看看2576规格书中,关于电感那章

网友D:
没有电流参数,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有多大?
电流大的话发热严重也很正常。

输出电流1.7A左右。应该不算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的啥样子的?注意不要饱和咯。电感是不是选小了,核对手册重新算,估计应该在220uH-330uH之间。 ...

好像是有点小,准备换个试试。

网友E:
电感330uh就差不多 应该发些详细的东西出来看看才知道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1.7A左右。应该不算大吧。。。

不大,而且你压差也不大,应该是基本不热的,用小散热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而且你压差也不大,应该是基本不热的,用小散热器就可以了。

换了一个电感,温度还可以接受吧。十分感谢。

网友F:
1.5A的电流流过,,烫是正常的.电感量100UH够了,选择12*12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电感,温度还可以接受吧。十分感谢。

找到方向,还要根据手册仔细选择电感,还要测带载能力和纹波,才能最后确定是否合适。

网友B:
按这个输入输出条件,系统的效率大概90%,功耗大概2.7W,2576大概有2W的功耗,发热太正常了

网友G: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产品频率太低,电感确实要选大的。要是选一个200~600K Hz的产品就好多了。

网友H: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I:
电流不小了,这发热挺正常的,换个大电感能好点

网友J(2014-07-13):
7.8v降到3.3也会发热

网友K:
开关电源很注重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的选型,选型不当就会出问题。前者不能只看电感量,还必须考虑工作频率、载流能力和内阻。

网友L(2015-01-13):
电感量小了,换个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