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出现错误: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 boot.asm

楼主(2013-07-18):
在下载程序时出现如图:

网上有个解决方法说是在build options 里没有定义一个库文件
是库文件没有定义的原因。但是我按照这个方法修改之后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求指导!!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

自问自答  呵呵
还是希望你能将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
不管是你的疏忽还是别的原因  谢谢

楼主:
打开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工程,查看它的的这一项里和那个下载没成功的程序作对比,把不一样的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9-10):
你好  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你可以找一个可以成功运行的程序把compiler框里和Linker框里的东西复制到你的工程里,注意工程名字改一下
你再试试。我当时就这么解决的,后来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