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msis_iar.h"

楼主(2013-07-18):
打算用stm32Lxx做个手持的小项目,我使用的编译器是IAR6.5。 我在使用stm32L152_EVAL工程时,提示: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msis_iar.h" 。 "cmsis_iar.h" 这个头文件是在IAR安装目录的arm\c文件夹下,我在工程里也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但编译的时候,就报错,提示打不开这个文件,麻烦做过的大神们指导一下。

楼主:
配置 头文件路径的时候,还用配置安装目录下的头文件路径?

网友A:
我用 IAR EWARM V6.40,不需要配置IAR的安装目录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IAR EWARM V6.40,不需要配置IAR的安装目录

我这配置了安装目录 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别的问题了~好家伙,六千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哈哈,就喜欢兄弟们帮顶~

网友C(2013-08-30):
最后在 6.5版本的里面的目录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inc\c 里面找到这个文件了cmsis_iar.h添加到了5.4版本的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 Kickstart\arm\inc 这个目录下面,解决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