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XP 软件中同一层出现不一致的焊盘颜色,有图片!

楼主(2013-07-18):
2号和3号的颜色是正常的,但是1号和4号的焊盘是花色的!请问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怎样解决?

网友A:
貌似应该是规则设置问题  你DRC一下看看有木有规则冲突

网友B:
那是错误报警  按快捷键  TM

网友C:
规则错误报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则错误报警了吧!

不是,导入PCB 就是这样了,画出来的线的颜色和焊盘也一样!

网友D:
找到 PCB 面板,去掉 NET 前的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 PCB 面板,去掉 NET 前的勾选。

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这个勾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