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各位精通运放的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2013-07-18):
1.本人需要一款高压运放,输出的最高电压为150V,要求该运放的频率在30KHZ,压摆率在500V/us,输出提供最高瞬间电流1.5A,单片价格在1000*币以内。有谁能搞推荐一款满足要求的,本人将以现金的形式给5000元的答谢!
2.如果有高手可以通过三极管设计一个满足上面要求的运放电路,可以回帖联系本人,设计报酬丰厚!

网友A:
请把三极管设计方案给我,本人以现金6000元答谢:lol

网友B:
压摆率在500V/us,这个比较难。

网友C:
论坛多来些楼主这样的就好了:lol

估计只有用分立件了,指标几乎只有一个SR,一般像这样只追求一个指标的电路,其它的都不管,往往很容易完成。

网友D:
这个21IC有不少人可以办到,不过楼主给的要求没给详细。呵呵。。。。。

网友C:
比如限制静态功耗为50mA,或者更小,那做出来东西才有水平。

楼主:
我是楼主,如果有高手能通过三级管设计出满足上面要求的运放可以联系我,设计的费用肯定另你满意!我的QQ联系方式:345058064,如有不便也可以发到我的QQ邮箱!
另外我补充下,运放的要求:摇摆率(Slew rate):500v/us.
                                       输出电压(Output Voltage) 峰值要达到150V。
                          输出电流(Maximum Output Current )1.5A。
                          频率 10KHZ-30KHZ 均满足要求。
目前我已经找到美国APEX公司有一款高压运放的芯片满足我的要求,但是成本太贵了!
有意向的大神请联系我,本人必将重谢!

楼主:
5楼6楼的,如果有资源希望你们多多帮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如果有高手能通过三级管设计出满足上面要求的运放可以联系我,设计的费用肯定另你满意!我的QQ联 ...

别再考虑了,就用CIRRUS LOGIC 的APEX功率放大器吧。 找人设计,成本更高,性能、时间得不到保证。

如果愿意,可以说说,这个运放用在什么地方。 说不定有其他方案,可以不需要此类运放。

网友F:
输出的最高电压为150V,压摆率在500V/us,输出提供最高瞬间电流1.5A

这三个条件即使只满足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再考虑了,就用CIRRUS LOGIC 的APEX功率放大器吧。 找人设计,成本更高,性能、时间得不到保证。

如果 ...

用在通信方面,客户要求这个运放的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放大三十倍后运放输出0-150V的方波给一个3nF的电容充电改变电容磁场用于通讯。要求运放参数上面我已经列出!由于容性负载的影响,通过上面的参数我们计算出,这个方波在该参数下需要提供运放能提供1.5A的瞬间电流!目前合适的片子太少了,而APEX的芯片太贵,客户不可能接受!郁闷啊!求各位大神帮助!

方波?有点难度了,功率带宽要3M,按100次谐波算。
只要求方波输出,你搞个运放做什么?
“电容磁场”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这样,指标就不是像你那样给的了。最初看你顶楼叙述,还以为你要做超级功放呢。
负载还是个电容,这个运放超出我理解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的最高电压为150V,压摆率在500V/us,输出提供最高瞬间电流1.5A

这三个条件即使只满足一个,价格都不 ...

确实,满足这个条件的APEX有一款芯片价格大约在350美金,如果有人用三极管能设计出满足上面参数要求的运放电路,设计费用可以与我详谈!

网友D:
0~150V单向的方波?不是双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满足这个条件的APEX有一款芯片价格大约在350美金,如果有人用三极管能设计出满足上面参数要求的运 ...

呵呵,太难了,我是没这个水平,不知道有论坛里面有没有高手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1IC有不少人可以办到,不过楼主给的要求没给详细。呵呵。。。。。

不知可否推荐下!

网友D:
呵呵,楼主,条件不给准确,别人会走弯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50V单向的方波?不是双向的?

不好意思,单向的,全是正向的!

网友C:
片子卖的贵,不是技术上难以实现,而是用的太少了,就跟论坛上做微电流源似的,有几个人用的着的?
话说回来,不管有多难,只要做出来市场大大的,铁定有一堆公司蜂拥而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在通信方面,客户要求这个运放的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放大三十倍后运放输出0-150V的方波给一个3nF的 ...

唉,果然不出我所料,根本不需要功率运放,只是方波信号而已,用功率MOS管就可以了,几块钱就能解决的事。

什么继电器呢这么快?能告诉我一些吗?
我也同感,夸张点的用继电器,做好各类防护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在通信方面,客户要求这个运放的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放大三十倍后运放输出0-150V的方波给一个3nF的 ...

看你的应用。
也用不着运放,这不就是用开关切换就做到了嘛~
就是个150V电平标准的数字信号。
就如同设计个buck开关电源那样解决你这个问题,把电感L去掉,只剩那个电容C,你这里是个3nF;
你还有别的指标什么的,需要你不得不使用运放?

网友H:
LTC:有高电压的运放,但也只有140V;
你这个肯定要用模拟电路搭;

网友C:
条件也不说清楚,从开始的线性放大一家伙变成脉冲放大了。。。

楼主此时已经慌了神儿了,他需要平静下来。

网友G:
本来大牛们以为楼主带来了令人振奋的问题。:)

网友D:
呵呵,只能说明楼主的基础有点。。。

楼主:
另外我要补充下,输入的信号源方波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三角波和正弦波,直流。范围都在0-5V.

这一句补充,成本至少4~5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在通信方面,客户要求这个运放的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放大三十倍后运放输出0-150V的方波给一个3nF的 ...

不好意思,说错了,电容两端的电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要补充下,输入的信号源方波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三角波和正弦波,直流。范围都在0-5V. ...

这下好了,楼主的又一次补充,果真令人振奋了。
楼主把APEX的型号贴出来吧,好有个参照。

网友C:
楼主还是仔细考虑周全了,再详细说明要求,不然没人敢帮你搞的,扯皮太耗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下好了,楼主的又一次补充,果真令人振奋了。
楼主把APEX的型号贴出来吧,好有个参照。 ...

APEX的PA107,可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仔细考虑周全了,再详细说明要求,不然没人敢帮你搞的,扯皮太耗时了。。。 ...

先声明本人对模拟技术,基础确实很差。
运放的应用:将输入的信号源放大30倍后,输出0-150V峰峰值,驱动一个电容,给这个电容充电!
          信号源的输入分两种:1) 直流 ,范围 0-5V。
                           2) 交流 ,范围 0-5V(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运放的要求:摇摆率(Slew rate):500v/us.
                  输出电压(Output Voltage) 峰值要达到150V。
            输出电流(Maximum Output Current )1.5A。
            频率 10KHZ-30KHZ 均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只能说明楼主的基础有点。。。

先声明本人对模拟技术,基础确实很差。
运放的应用:将输入的信号源放大30倍后,输出0-150V峰峰值,驱动一个电容,给这个电容充电!
          信号源的输入分两种:1) 直流 ,范围 0-5V。
                           2) 交流 ,范围 0-5V(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运放的要求:摇摆率(Slew rate):500v/us.
                  输出电压(Output Voltage) 峰值要达到150V。
            输出电流(Maximum Output Current )1.5A。
            频率 10KHZ-30KHZ 均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下好了,楼主的又一次补充,果真令人振奋了。
楼主把APEX的型号贴出来吧,好有个参照。 ...

先声明本人对模拟技术,基础确实差。
运放的应用:将输入的信号源放大30倍后,输出0-150V峰峰值,驱动一个电容,给这个电容充电!
          信号源的输入分两种:1) 直流 ,范围 0-5V。
                           2) 交流 ,范围 0-5V(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运放的要求:摇摆率(Slew rate):500v/us.
                  输出电压(Output Voltage) 峰值要达到150V。
            输出电流(Maximum Output Current )1.5A。
            频率 10KHZ-30KHZ 均满足要求。

网友I:
我做过类似电路,使用分立件做的,带宽100KHz,输出±125V。但是压摆率困难,或者说方波不够方。Q:102157587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类似电路,带宽能到100KHz,输出150V。但是压摆率困难,或者说方波不够方。Q:1021575871 ...

这也是本人为什么只提方波,不提其他波形的原因,因为方波条件满足了,其它的三角波,正弦波均可满足,方波的斜率是90度,运放在500V/us的压摆率下在带3nF电容负载,运放输出电流需要提供1.5A的瞬间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本人为什么只提方波,不提其他波形的原因,因为方波条件满足了,其它的三角波,正弦波均可满足,方 ...

“这也是本人为什么只提方波,不提其他波形的原因,因为方波条件满足了,其它的三角波,正弦波均可满足”

哪有这样的事!
方波不考虑线性,正弦、三角都要求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本人为什么只提方波,不提其他波形的原因,因为方波条件满足了,其它的三角波,正弦波均可满足” ...

是我水平差了,让各位误解了!本人已经算过,方波放大输出要求运放输出的瞬间电流最大1.5A。这要才不影响500V/us的压摆率。而且它波形在同样的条件下,要求的输出电流均较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水平差了,让各位误解了!本人已经算过,方波放大输出要求运放输出的瞬间电流最大1.5A。这要才不影响 ...

再小,也是要求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小,也是要求线性的。

不知道您有没更好的方案,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有没更好的方案,指点下!

正弦、三角,找qzlbwang吧,那是行家。

网友J:
如果你是用来做大功率正弦波发生器。那么我建议你是用逆变技术。这样,很容易做到你这种要求的。

网友K:
高端的玩意。

网友L:
可以做到的,而且成本不高。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M:
数字信号干嘛运放?

网友N:
不知楼主对失真度有何要求啊,

网友O:
输入信号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做到的,而且成本不高。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能不能给您的联系方式,我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O:
输入信号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

频率满足10K-30KHZ 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是用来做大功率正弦波发生器。那么我建议你是用逆变技术。这样,很容易做到你这种要求的。 ...

但是信号源除了正弦外,还有三角,和方波,直流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您的联系方式,我联系您!

仔细又看了下,估计电压可以做到 200V,电流 3A。压摆率有点难。
你的线性和噪声方面有什么要求?另外,把你的需求的波形特征和要求详细说下。
才好确定方案。
如果你对线性度和噪声方面要求 不高的话,压摆率就容易做到了。

网友P:
发现好多牛人~

网友Q:
如此高要求的压摆率,不是一般电路可以办到的。在小信号电路中,相当于5V/10ns。呵呵
30K的重复周期中,还要输出功率1.5A。持续时间半个周期,在15us。有点意思啊。
要求还可以具体点,求得方案。
直接感觉同意楼上的建议用MOS管为基础设计吧。

网友Q:
再看楼主的要求,其实就是脉冲高压放大器,有前后沿要求,容性负载3000P(3nF)。
把目标明确,好像不十分复杂吧。实在不需要用IC放大器唉。

网友R:
高手很多,其实lz的问题就是如何国产化APEX的芯片,低价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R:
高手很多,其实lz的问题就是如何国产化APEX的芯片,低价钱

你要预定三千片以上,明天就有人开始国产化了。。。
你要预定一万片以上,包你价格在三位数(甚至以内都可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C:
你要预定三千片以上,明天就有人开始国产化了。。。
你要预定一万片以上,包你价格在三位数(甚至以内都 ...

这个应该可以问楼主量是多少

网友S:
首先本人不做这个项目,只是提几个建议,以供参考。
高压运放,要么所有的内部三极管都采用Vceo高于200V,要么就像PA107之类的,输入信号部分一个电源,输出150V驱动的,当然就是150V电源了。输入信号部分的电压可以有150V分压得到。对于第一种方法,由于是sr很大,那么功放的带宽就要足够大,百余M可能是必须的。例如使用类似AD828之类的,内部三极管的Vceo大于200V即可。也可以仿照PA107,其原理本人猜测功率驱动部分使用电流源,可以用828的输出改变输出的电流元电流,就达到了输入低压,输出高压的目的,避免了输入输出同时使用150V,但同时使用,由于内部大部分都是电流元,电流元电流可以很小,所以功耗可以很小,所以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首先本人不做这个项目,只是提几个建议,以供参考。
高压运放,要么所有的内部三极管都采用Vceo高于2 ...

高手,请问你对我这个电流设计有什么兴趣吗?我们可以合作的,价钱可以谈!

网友B(点评):
找错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请问你对我这个电流设计有什么兴趣吗?我们可以合作的,价钱可以谈! ...

确实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提个建议,供你参考而已!

网友C:
俺在等一天,要是还没有人接,俺就不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在等一天,要是还没有人接,俺就不客气了。。。

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不懂?

意思可能是:
这个问题并不是前面叫qzlbwang说的“这个21IC有不少人可以办到,不过楼主给的要求没给详细。呵呵。。。。。”

而是,非常难,21ic里没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我挺菜的,尝试了一下,至今没办法做到。

网友C(点评):
一味地通过加大偏置电流来提升SR是不可取的。

网友G:
因为我没有能力用单个晶体管去设计这个电路,我能做的就是“运放+晶体管”方案,也就是利用运放做输入级,通过晶体管把输出电压boost上去,
这样的方案网上能google出一堆,连APEX都有这样的示例。
但我连仿真都没成功,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大难题’。
还有就是,如果能轻易解决这个电路的人,即便是在中国这块地儿,也不是纯Dior丝,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力与楼主那5k*币的赏金没有关系,
纯粹就是“能或不能”。

网友T:
这个人大忽悠,别信

网友D:
楼上的SR大约是150~200V/us。楼主的要求是不小于500V/us
当然除了这要求以外,还有其他要求。呵呵。。。。。

网友G(点评):
赞同,是这样。SR不满足楼主。另一个角度看楼主的SR,咱们确定楼主真的需要500V/us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牛叉,1973年克莱姆提出的电流读出电路都用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牛叉,1973年克莱姆提出的电流读出电路都用上了

我就是一应用设计工程师,能做的就是google一个高手们设计的电路,
然后进行重新设计以满足楼主的这个应用。
这个电路很明显不能做到“宽范围输入”,它的输入级运放在这里使用正负12V,
它仅仅是将输出扩展到宽范围。
如果想得到普遍适用性的电路,只有你这种专业搞微电子(R U?)才能搞定,
也就是,真的去设计一个运算放大器。
上面的那个电路是公开的,可搜索的,但只是base版,仿真结果并不是它做到的,
我只提供思路,不会公开我自己设计的其它参数。

网友:
嗯,这是个比较令本人感兴趣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高压输出的问题,在输入为低压信号的时候。并非本人对Lz的这个活感兴趣,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已,下面本人设计的一种低压输入高压输出的方法,以供参考。谢谢!

这个只是个原理性质的电路,还无法实用化,只是从原理和仿真的效果来看,达到的低压输入高压输出的目的。但仿真结果表明,SR远远不过的,即使用了AD828。

网友:
这个比昨天的好一些。在没有输出电容和补偿的情况下,上升沿的SR为600V/us以上,下降沿为350V/us左右。因为非推拉输出,所以下降比较慢。如果有输出电容年,即使3nF,SR也会大幅度减小。

网友G:
Iq = 6mA,CL = 3nF;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嗯,你这个电路很有特色,可以成为一个实用电路。应该不是你设计的吧?
Lz应该使用你这个电路,相信他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就解决了。
你这个总的来说比本人的要好些,本人的要求SR怎么也的1,2千V/us才有可能。
顺便问题以下,你真的明白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S:
嗯,你这个电路很有特色,可以成为一个实用电路。应该不是你设计的吧?
Lz应该使用你这个电路,相信他的问 ...

我在78楼回复xukun里说过了——我的所有知识都是抄袭的。
我对这个电路就懂一点,从仿真结果看,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已。

网友G:
前面的qzlbwang 挺好,他就提出了好问题,让我觉得还可以再做点儿什么。
还是那样,这个做法只是满足这个特定问题。
要想充分满足,就去设计运放,但那远远超过我的能力了。

网友C:
LS的慢慢来,谁也不是从娘胎里一生出来就会跑的(会跑的就是哪吒了),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网友G(点评):
谢谢,不过我现在工作跟这些不搭边了,为了吃饭,研究个电路应用只能当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78楼回复xukun里说过了——我的所有知识都是抄袭的。
我对这个电路就懂一点,从仿真结果看,似乎解决 ...

一般来说,对于这个电路,虽然原理未知,但教科书交出来的学生,自觉不自觉都使用虚断虚短。
这个电路的输出部分,没有形成反馈,与一般的运放电路完全不同。
其实这个电路是通过改变电源电流,来实现负反馈的。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同相反相端电压不同,例如同相端电压高,那么输出电流就增多,这导致高压部分三极管的电流增大,而下面的在减小,所以流入反相端电阻的电流就增大了,反向端电压增大,负反馈关系成立。

网友U:
我提一个幼稚的问题,能否用IGBT做输出级?

网友D:
楼主的要求简单说就是以下几点:
1、输入电压范围:0--5V
2、输出电压范围:0--150V(而不是±75V)
3、需要驱动的负载:3nF电容
4、SR≮500V/us
5、输入信号有可能是:A直流;B三角波;C方波
6、输入输出间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设计时还需要考虑功耗比较低,倒不是要求节能,而是要尽量降低发热。因为发热量太大是可靠性的大敌之一。

网友G(点评):
说的对,周末有时间时再弄。不过仿真这东西好多时候不可靠,我几个月前碰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U:
我提一个幼稚的问题,能否用IGBT做输出级?

我觉得可以,只不过可能做不到500V/us。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只不过可能做不到500V/us。

我在找东西,以前看过一个设计,分立功率放大器,用的是IGBT,甲类工作,推动压电陶瓷的,工作电压好像是1500V,摆率要求好像没这么高

网友V:
楼主可以用编辑功能修改帖子,把你的楼顶的帖子修改了,让新看帖子的一下就知道目的,否则要把全部帖子看一遍才知道楼主的意图。

网友D:
坦白说,我已经接了楼主的活,正在外购元件,准备实验。考虑到对楼主的产品负责,所以不便公开图纸。呵呵。。。。。。只是看大家有兴趣,所以提点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S(点评):
嗯,你要是真是能够设计如此电路,也是可喜可贺啊,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W:
引用 楼主:
高手,请问你对我这个电流设计有什么兴趣吗?我们可以合作的,价钱可以谈! ...

maychang 说找错人,应该不是指兴趣问题吧

网友B(点评):
当然不是指兴趣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坦白说,我已经接了楼主的活,正在外购元件,准备实验。考虑到对楼主的产品负责,所以不便公开图纸。呵呵。 ...

呵呵,你都默默接下活了,恭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W:
呵呵,你都默默接下活了,恭喜

如果你愿意接,楼主又愿意的话,我也可以退出。呵呵。。。。

网友S(点评):
What is this?你不会也把Lz的问题给解决了吧?虽然不需要知道你的电路,但看上去,还真是蛮像的!

网友S(点评):
貌似你这个使用的是正负80V电源,不会是和GaviZ的方案一样吧?但愿不是!

网友G(点评):
so cool~ 不会是我google的那个方案,我相信是晶体管方案,xukun有这个能力。

网友G(点评):
6398啥意思啊,你是说我抄袭的方案没技术含量、庸俗是吗?:)

网友S(点评):
No,你的方案很不错!老许的能力也许很大,但放张图算什么?要做出来了,就直说,这是何必呢?

网友X:
小心炸**啊各位。
如果楼主有意可以联络。仿真与计算基本吻合。

网友C:
最笨的办法:使劲灌电流。。。:lol 功耗估计近百瓦。。。

instability和protection两大要害解决了,并且带宽能跑到1M,100K以下THD<0.1%,增益跑到30多个dB,输出电压VPP为300多,产品至少能卖1000欧元。。。

网友B(点评):
"***等 功率管互补功率放大器"就是这么办的吧?

网友S(点评):
毫无疑问,你能说出这话来,只能证明是个外行!Sorry,话说的比较直接一些,还请多多包涵!谢谢!

网友G:
还是那个电路,-12V,+160V供电。
仅仅是仿真而已。实际解决起来一定很困难。
xukun提到的问题之一stability,就是个难题之一。
仿真参数还是Iq = 6mA。

网友S(点评):
你的仿真结果,已经证明了,稳定性良好,没有问题啊!带3NF电容,能有这个结果,真是很不错了,至少本人目前还无法做到!

网友Y:
怎么这么贵啊

网友S:
改用推拉输出后,SR都在500V/us以上,而且下降比上升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S:
改用推拉输出后,SR都在500V/us以上,而且下降比上升快。

哪讲错了?请大师明示,知错好改。

嗨,你还是不懂!

网友S:
经改进,使用小电阻能够提高SR,而且对称的低压电源为好。没有负载电容和补偿时,sr都在500V/us以上,如果加入电容,sr也就12百V/us。显然lz说的并不是加入电容时sr为500V/us。

楼主要求的正是负载为3nF电容时的SR要在500V/us以上!

网友S:
qzlbwang 你看下12楼所说,他要求的是运放的参数,而不是加入3nF电容后运放所能达到的指标!
当然了Lz也说不是太懂,所以如果其有两种不同说法,也可以理解。
通常的运放指标是几十个pF时的测试结果。

网友X:
楼上的电路有线性不,电流镜电流源不是这样搞滴。如果要速度要电流源驱动,可以参考CFA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S:
经改进,使用小电阻能够提高SR,而且对称的低压电源为好。没有负载电容和补偿时,sr都在500V/us以上,如果 ...

帅锅,如果电路中没有电容等存储元件,SR可不是500多,而是趋于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上的电路有线性不,电流镜电流源不是这样搞滴。如果要速度要电流源驱动,可以参考CFA原理。 ...

你想说神吗?线性?只有小信号电路才是线性的,但同实际的非线性电路有区别。可以说,所有电子电路都是非线性的,而且还是严重非线性。
本人的设计的这个电路,为了低压输入获得高压输出,只能电流变换,通常一个电源的运放是无法满足的。
可以告知的是,输出三极管的基极电阻,选择不当,输出会震荡,但平均值依然是150V,震荡幅度不同,所以存在可以稳定的电阻值,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Lz的电路较为特殊,没有电阻负载,只是个电容,所以稳定的电阻值是存在的。但不是说像通用运放那样的对于一定的负载电阻都可以稳定工作,这个电路可以在有负载时,正常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的类似线性稳压电源的电路,分压电阻远远大于负载电阻,只要大电阻负载稳定,那么就像电压串联负反馈一样,放大倍数越大越稳定。因为本人的这个电路,开环放大倍数是比较大的,大于828本身的开环放大倍数,所以基极电阻用于调节放大倍数,只要负载电阻小,那么放大倍数就见效,可以保证稳定性。也就是说本人的这个电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高压运放。的确,对于你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因为你不会见到有人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帅锅,如果电路中没有电容等存储元件,SR可不是500多,而是趋于无穷大。。 ...

请你不要老跟本人说外国话,好不好?你不要以为三极管没有分布电容效应,ok?

网友X:
,如果不能对电路了解并作精细分析你是永远不知道影响SR的原因。
想用分立元件设计电路不是东挪西借个电路就搞的定的。
不说别的上个正弦波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S:
qzlbwang 你看下12楼所说,他要求的是运放的参数,而不是加入3nF电容后运放所能达到的指标!
当然了Lz也说 ...

俺与楼主交流过,要求是在3nF电容负载下,SR达到500V/us以上。这个不会有误。

网友S:
引用 网友X:
,如果不能对电路了解并作精细分析你是永远不知道影响SR的原因。
想用分立元件设计电路不是东挪西借个电路 ...

给你个正弦状波形,你能看出其中的震荡吗?你确定你有这个特异功能?运放做方波测试是常用方法,从来没有人用针线波做!
虽然本人可以肯定,你当然了也包括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看不懂运放内部电路的,对于你们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书,一点不过分,也从来没有人告知运放电路的工作原理,从来没有,你的教科书,国产的就不说了,即使国外的著名书籍,也仅仅是近似计算,从来没有人告知工作原理。可以告诉你的是,即使741型运放,里面的秘密多着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人告知原理,除非你能自己琢磨出来。
所以,你说的,仅仅是看到本人设计的电路里出现了运放中才出现的电流镜像,因为你不懂,所以你怀疑本人在东拼细节,就好本人是像你们一样在学校了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一门技术似的。
记住了,年轻人,学习任何知识,仅仅是为了应用,你们的教学体制,就是沟P。什么叫迷信,因为不懂而相信就是迷信。因为你不懂,所以就怀疑别人和你一样不懂,也同样是迷信!
可以告诉你的是,本人的这个设计,至少仿真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原理是正确合理的,这没有疑问。这个设计思想就是,低压无法输出高压,所以只能电流变换实现高压输出。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永远也设计不出此类电路。
本人还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无论这个问题有多少种设计方法,本质上,工作原理与本人设计的电路,没有任何区别!信不信油腻!即,实现电路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本质都完全一样,没有任何不同。好好想想吧,年轻人!

网友X:
引用 网友S:
给你个正弦状波形,你能看出其中的震荡吗?你确定你有这个特异功能?运放做方波测试是常用方法,从来没有 ...

运放内部电路是天书?呵呵……
说实在的,你说的这些对初学者可能有用,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水平你还没有达到设计的高度,更别说实用性电路
特别是理论上可看出你没有系统的学习,只是干着不知所以然的事,
从你说的一句铃木的书比教科书强NN倍就知道了,一个侧重理论,
一个侧实践,没有相比性,说实在我只偶尔看下,我宁愿看教科书。
小日本写的书确实不错,但是这本书深度不够。
估计你对运放也是一知半解,你所说的补偿更不知所以吧
理论不足搞搞应用也不错,但是设计确实还没有达到这水平
,说话有点直……还是多学习理论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X:
运放内部电路是天书?呵呵……
说实在的,你说的这些对初学者可能有用,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水平你还没有 ...

年轻人,拿着国外的运放类设计资料,进行照猫画虎和依葫芦画瓢式的设计,虽然是大多数人的做法,但你依然还是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实现同样的功能?你自己尝试过实现同样功能的其他电路吗?
实话可以告诉你,本人设计过不少项目中需要实现的功能,大部分没有现成的,都要自己做,但最后我都能成功。但有些,是有现成的,但我们的做法完全不同。
铃木的书,对于本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当年看的时候,是最吸引本人的书。国产教科书,因为很早就发现了其中的诸多错误,所以早对国产书丧失信心,就是说根本就不可能看。铃木的书没有错误,对于电子设计者,初学者,最具价值。
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有水平,那么请你先说出,GainZ的那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如果你真能知道那个电路的原理,那么你还算是有点水平。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出CMOS型运放的工作原理,不是让你计算,而是真的能够理解其工作原理。
如果这两个问题,你真的知道,那么可以认为你有点水平。否则,年轻人,还是多思考吧,就算你是个教授,是个博士后,如果你不能定性地理解运放的工作原理,那么都是假的。

网友S:
小日本写的书确实不错,但是这本书深度不够。
估计你对运放也是一知半解,你所说的补偿更不知所以吧
理论不足搞搞应用也不错,但是设计确实还没有达到这水平
,说话有点直……还是多学习理论吧。

铃木的书,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几种最基本的放大电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形象地理解的问题,事实上的很多书,都是类似这种图解方式,相信你也知道不少图解系列的日本书。为什么要图解?难道,电子技术如此发达的日本,会不知道教课书无法用来设计电路?如果教课书真的能把学生教明白,为何还要图解?那当然是,教课书没有教明白的缘故 。
可以实话告诉你,如果你心里无放大电路的真正认识,你无法设计,而图解就是叫你有电路感性认识的方法,只有感性的认识,才会有真理的理解和创新,会考100分的永远都不会设计,因为国产教课书的作者,也根本不是会设计。
本人对运放的理解,现已达到可设计无失调电压运放的程度,你感觉如何啊?
虽然我很清楚,你对于运放来一知半解都可能达不到,但本人的理解,已经足够令你发指了。信不信油腻!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虽然如此,但本人依然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凡是想通过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没有一个理论水平高的,虽然很难理解,但这是真理。从来都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方能成之为人,才能成为做不如此的人眼里的高手。你天天钻书本,属耗子的?
你以为真正的高手,会把所有的经验都教会给你?这不可能,所有的高手都明白,一个道理,上赶着不是买卖!我越想教会你,你就越学不会!这也是真理。就像学游泳,在岸上学的在好,不下水,也永远不会游泳。告诉你一个方法,然后你自己去摸索实践,是唯一学会一门技术的方法。信不信油腻!手把手永远也叫不出高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设计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仅此而已!

网友X:
“对于电子设计者,初学者,最具价值”
应该说是理论掌握后应该学习具体的应用了
1,那个电路在运放电路里都可找到,只不过多了用BJT分压,原理你把运放内部结构画出来看下
2,CMOS运放和BJT原理大同小异
理论不只是计算,是分析电路的一种手段。不会计算你是不会真的设计你设计个运放看看。

网友:
因为你们依然停留在,妄想靠多看书来提高理论水平,的错误认识中,所有当你说要提高理论水平时,我就是知道,你根本还没有入门,更谈不上设计!
但是,你也要大胆地去try啊,如果不这样,你还永远学不会。
值得庆幸的是,本人还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真正明白模拟电路的,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所有你大可心里平衡,或者,按照书里或资料里的方法去copy,以至于你没准还会要copyPCB。都是可能的。

网友C:
二位大师,看下面这个模电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586649-1-1.html

网友X:
一眼就看出你电路原理估计你不服,
你以为理论只是书本?
打隹吧,没意思。

网友L:
引用 网友S:
小日本写的书确实不错,但是这本书深度不够。
估计你对运放也是一知半解,你所说的补偿更不知所以吧
理论不 ...

高手,你好!
可否将你所提到的GainZ电路贴上来,看一下?另外对你所提到的,无失调电压运放很感兴趣!可否简单提下原理。让我们学习一下!
真心求教!谢谢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一应用设计工程师,能做的就是google一个高手们设计的电路,
然后进行重新设计以满足楼主的这个应 ...

能不能指导我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搜到的?我很感兴趣。

网友L:
引用 网友S:
年轻人,拿着国外的运放类设计资料,进行照猫画虎和依葫芦画瓢式的设计,虽然是大多数人的做法,但你依然 ...

模拟电路专家,看来你懒得回复我的消息啊!

GainZ 的电路很容易看懂,不算难。

我也试着设计了一个高压放大器,采用模拟悬浮式电路。可以在带 3nF 电容负载时 50ns 左右将电压提升到 200V。线性和噪声方面控制的也不错,静态功耗很低。可以满足楼主的技术要求。

对你所说的,无失调电压的放大器确实很感兴趣,望能稍稍讲解一下!
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模拟电路专家,看来你懒得回复我的消息啊!

GainZ 的电路很容易看懂,不算难。

太棒了!!!
200V/50ns = 4000V/us

网友G:
引用 网友Y:
能不能指导我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搜到的?我很感兴趣。

那个电路是两年前搜到的,当时我记录在了LTSpice里了,前几天在电脑里搜了个遍也没找到那个PDF。
不过,这个电路就是google出来的,我还没能力创造什么。

你的ID挺大气的,是张大爷吗?辈份很高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G:
那个电路是两年前搜到的,当时我记录在了LTSpice里了,前几天在电脑里搜了个遍也没找到那个PDF。
不过,这 ...

额,我用Google没搜到。Google用得很多,语法还蛮熟练,只是很少搜模拟电路方面的,可能关键词没选好。
别人看到这个ID都是往 打野仗、打野战 方面想,兄弟你怎么这么纯洁呢?:lol:lol……确实是大爷张。刚升到初级技术员你还说好辈份高。

嘿,我就一俗人,词汇量少,再碰巧碰上一俗名,呵呵

网友V:
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电路能用吗?

貌似可能工作,但共射放大严重的相位滞后 ,会是使带宽减小且震荡。

网友Z:
牛人很多啊。。。新人学习膜拜中。。。。

网友AA(2014-02-24):
能说下项目原理么?我觉得知道原理了可以用其他方式来驱动例如闭环驱动。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唉,果然不出我所料,根本不需要功率运放,只是方波信号而已,用功率MOS管就可以了,几块钱就能解决的事。 ...

继电器没这么快吧

网友AC(2014-10-28):
这里的高人真多,能学到不少。。。

网友AD:
引用 网友X:
楼上的电路有线性不,电流镜电流源不是这样搞滴。如果要速度要电流源驱动,可以参考CFA原理。 ...

线性是靠深度负反馈实现.电流镜可以看成开环中的一个G环节.
加入额外的环节会影响开环的频率特性,比如产生高频极点,从而影响闭环稳定性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电容两端的电场!

可以仿示波器的放大电路,也是高压的电容偏转电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电容两端的电场!

你前面把我整蒙了

网友:
牛人太多了,膜拜了,学习了

网友AF:
我一页一页的看过来花了1个小时,感觉自己的模电白学了,天天晚上充电还是跟不上牛人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