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3-07-18):
前面一个帖子咨询了三相变压器输出波形畸变的问题,按版主的提示加了零线解决了。
三个相线是经过了一个三相空开的,零线是直接接的。
变压器输入输入都是Y形接法。输入加了零线。输出端零线没接在一起,三个分支独立接单相整流桥后并联。(权宜之计,因为现有变压器输出高了,等定制变压器到了再把零线接一起,然后接三相整流桥,省一半二极管)
结果测试时断开三相空开,发现变压器输入只接零线的情况下,供电的控制板仍然有电!
测量了一下,输入端三相之间的电压是十几到二十几伏,而零线与火线之间有220左右!输出端跟正常差不多!
问题:这正常吗?怎么引起的?

还有之前碰到问题:上一版只用两根火线经过变压器后供电,碰到其中一根线松了,按理说就该是没电了吧,实际是一会有电一会没电,板子就在那反复重启。
问题:这两个现象是一个原因吗?

网友A:
不懂电源。。帮顶一个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机箱接了保护地线, 而且空开后面有滤波设备(电容等), 零序电压加到变压器上了

网友C:
首先, 不管多复杂的网络电路, 只有单端连接的电路, 不能形成电流, 也就不会有功率输入.所以仍然有输出的这个情况肯定不正常.
值得好好分析一下原因.
比如是否外界交变磁场穿过了变压器铁心, 引起感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机箱接了保护地线, 而且空开后面有滤波设备(电容等), 零序电压加到变压器上了 ...

地线空着没接呢。输入与变压器之间有三相滤波器。

楼主:
变压器后面约5w的负载,以前只接两个火线,单相变压器,掉了一根线的情况下能工作1-2秒;现在三相四线,断开3根火线,只有地线居然能持续工作。这不好给客户解释啊。。。我是负责控制板编程和整个系统测试的,三相电这块所知有限,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后面约5w的负载,以前只接两个火线,单相变压器,掉了一根线的情况下能工作1-2秒;现在三相四线,断 ...

光是坐在那里想,有什么用?
怎么就不能动手拆掉三根相线?从变压器端子处拆,看看还能不能持续工作(顺便说一句:要是还能持续工作,你可能发现了永动机)。如果不能工作了,拿万用表量量空开断掉以后是否还有电压……
看来楼主是个从不动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是坐在那里想,有什么用?
怎么就不能动手拆掉三根相线?从变压器端子处拆,看看还能不能持续工作(顺便 ...

我在回程汽车上用手机查看才知道可能跟滤波器有关,明天上班才能测试。有结果再来汇报。
小企业一个人要干多个角色的活。单相改三相的方案还是半夜三四点醒来突然想到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理不明白。
跟内部的三相滤波电路和外部的三相自耦调压器(380/430,15kw)两者都有关系。
感谢PowerAnt和meichang,airwill,以及帮顶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