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USART接收发送数据串

楼主(2013-07-18):
比如我用串口助手发送00 11 22 33,希望在串口助手也接到00 11 22 33,下面附上发送接收单个字符的程序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i;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SET)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RESET)
                        {        }
                        else
                        i=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USART_SendData(USART3,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网友A:
发送数据串用DMA比较高效;接收时DMA不太好用……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数据串用DMA比较高效;接收时DMA不太好用……

我现在是接收能接收到数组,但是发送不出去

网友C:
只要把接收到的数据,作为发送即可。
我上传了一个例程,你直接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把接收到的数据,作为发送即可。
我上传了一个例程,你直接改就好了 ...

感谢啊,我参考下

楼主:
数据接到完成后,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XE,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