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怪异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8):
如图,DCDC输入是5V,输出是3.3V,
当输出空载时,输出的电压为4.6V,示波器测MP2105的3脚没有PWM波形输出;
当接上16欧的负载时,MP2105正常工作,输出3.3V.
当加大负载时(加到33欧以上),MP2105又不工作了...这到底是怎么原因?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吧,谢谢啦!

楼主:
帮帮忙吧,难道接大负载反而不工作??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是800MA

楼主:
上芯片的内部结构图.

网友A:
其实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B:
实物图呢?
你电感用的什么封装的?

网友C:
查一下它的最小负载电流和推荐的采样电阻取值范围,你这个采样分压电阻用了499K,确实奇特,即使能工作,稳定性也好不了,一般是几十到几K。

网友D:
应该是采样电阻选得不对把  一般说明书里都有推荐用多大的采样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它的最小负载电流和推荐的采样电阻取值范围,你这个采样分压电阻用了499K,确实奇特,即使能工作,稳 ...

采样分压电阻的阻值是推荐使用的,好像没提到最小负载电流,最大的才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图呢?
你电感用的什么封装的?

电感是CD53的封装的,换过几种封装和感量的都没用..

楼主:
FB 最大的电流才50NA,所以从这表角度来看,反馈电阻499K是没问题的吧?3.3V/600K>50nA...不知可不可这样认为?..

网友B:
监控FB电压多少?
不行的话 FB串个1k  并个1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FB电压多少?
不行的话 FB串个1k  并个104

FB 的电压正常情况下是0.6V 的, 空载,芯片不正常工作时,FB的电压就变成0.7-0.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FB电压多少?
不行的话 FB串个1k  并个104

串了个1K,并了个104也不行呢..

网友:
电子设计大赛!一样不会,揪心啊!!!!!!!!!!

网友E:
有可能是负载小,电感电流不连续,工作不正常。

网友F:
空载电压过高,明显是负载太轻所致,建议负载在5~10K左右,接33欧被拉低负载太重所致,建议减轻加大输出电感电容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你的采样电阻有问题:

Ir404 = (3.3 - 0.65)/499k = 5.31uA,
Ir405 = 0.65/110k = 5.90uA,
IFB = 5.31-5.90 =- 0.59 uA = -590nA。

但手册里不是说IFB最大最小电流在-50nA~ +50nA之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你的采样电阻有问题:

Ir404 = (3.3 - 0.65)/499k = 5.31uA,

IFB是灌电流,不是拉电流.是吧?

网友H:
5V不会通过 FB403  120R提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不会通过 FB403  120R提供吧?

就是通过FB403提供的,这里会有问题吗?

网友H:
你量(计算)一下它的压降就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量(计算)一下它的压降就明了!

什么压降?磁珠来的呀...

网友H:
以为电阻:lol

网友I:
综上,我觉得LZ可以换颗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综上,我觉得LZ可以换颗芯片试试

换了还是这个样,可能是PCB的问题了...

网友J:
负载从16欧到33欧,应该说是减小负载。

网友J:
负载从16欧到33欧,应该说是负载减小。

网友K:
同意楼上,是减小了负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楼上,是减小了负载啊

不用纠结这些概念性问题,,,反正就是接的负载电阻是16欧姆和 33欧姆。

网友L:
楼主根本没有搞清楚该Buck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正是因为楼主“不用纠结这些概念性问题”才导致无法判断为何芯片在负载较轻时不工作。
15楼已经指出问题所在,就是因为电感电流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根本没有搞清楚该Buck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正是因为楼主“不用纠结这些概念性问题”才导致无法判断为何 ...

网友M:
输出并一个大一些的电容试试? 比如100uf或者220uf

网友N:
我是做电源IC的我觉得是分压电阻的选择问题。分压电阻至少是K Oh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