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3-07-18):
附上部分程序,关键点用粗体显示。
process(clk_1k)
   FUNCTION b_to_s7(bcd8421:INTEGER RANGE 0 TO 9)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smg7: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CASE bcd8421 IS         --计算输出值
       WHEN 0 => smg7:="11111100";     --abcdefgh
       WHEN 1 => smg7:="01100000";
       WHEN 2 => smg7:="11011010";
       WHEN 3 => smg7:="11110010";
       WHEN 4 => smg7:="01100110";
       WHEN 5 => smg7:="10110110";
          WHEN 6 => smg7:="10111110";
       WHEN 7 => smg7:="11100000";
       WHEN 8 => smg7:="11111110";
       WHEN 9 => smg7:="11110110";
       END CASE;
       RETURN smg7;--定义了一个函数,b-to-s7.
      END b_to_s7;
   VARIABLE keys:INTEGER RANGE 0 TO 127 :=0;  --消抖累加器--
begin
if  clk_1k='1' then
data_o<=b_to_s7(cnt);--cnt是定义的一个整型的信号,范围是0-9;请问此处是不是函数的调用?

网友A:
是呀,怎么了你?

网友A:
这有什么疑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啦

不客气啊

网友C:
不错,这种语法学习了

网友D:
这是在问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问问题么?

是的

网友A:
但是没有回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有回音

这样写可以实现功能,但好像不符合可综合的语法规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样写可以实现功能,但好像不符合可综合的语法规定吧

符合啊。

网友A:
只是function写的符合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是function写的符合就行。

了解了,一直以为是不可综合的语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一直以为是不可综合的语法

类似与调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一直以为是不可综合的语法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如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