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烧程序

楼主:
借了一块SEED-DEC5502开发板,弄了两天,还不会烧程序,初学者跪求入门基本步骤!有仿真器

网友A(2013-07-23):
可以参考一下附件中的文档。

网友B:
楼上的是28xx内部flash的资料,楼主是要55xx外部flash的。
印像中:
先将out转成boot table格式的bin文件,再写个程序用仿真器从pc上读这个bin文件,写入到外部flash中。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现在已经会烧程序了,请问初学入门应该看什么文档,我现在是直接拿着例程再看,怎样慢慢读懂例程,先不管CMD文件的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附件中的文档。

你好,ti文档太多,请问初学应该先选择哪些文档学习

网友C:
个人加以你先不要一开始就烧写flash  因为烧写flash有时会出现问题  导致片子损坏   尤其是加密了或者烧写过程中失败或电源不稳都会是DSP片子损坏
开始还是建议你用硬件仿真   选用RAM.Cmd文件
刚开始你可以先学习ccs的大体使用   然后找些模块的代码  慢慢啃5502的模块
刚开始学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到时候发帖问

楼主:
在CCS里有木有GO define of ***,这样的功能丫?
比如我不到某个函数或者变量在哪儿第一次定义的,可以用这样一个功能直接跳到函数或者变量的定义行呢?

楼主:
现在在看最基本的led程序,让两个灯交替闪烁,需要配置系统时钟,定时器,中断,gpio,直接拿着library api对着看,还是发现很多定义找不到,所以请教ccs中有么有像keil中Go to define of ....直接跳转到函数或变量的定义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加以你先不要一开始就烧写flash  因为烧写flash有时会出现问题  导致片子损坏   尤其是加密了或者烧写 ...

现在在看最基本的led程序,让两个灯交替闪烁,需要配置系统时钟,定时器,中断,gpio,直接拿着library api对着看,还是发现很多定义找不到,所以请教ccs中有么有像keil中Go to define of ....直接跳转到函数或变量的定义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看最基本的led程序,让两个灯交替闪烁,需要配置系统时钟,定时器,中断,gpio,直接拿着library a ...

ccs中你可以将鼠标放到要查看的定义  然后出现定义   点击就会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s中你可以将鼠标放到要查看的定义  然后出现定义   点击就会找到

在CCS里有木有GO define of ***,这样的功能丫?
比如我不到某个函数或者变量在哪儿第一次定义的,可以用这样一个功能直接跳到函数或者变量的定义行呢?
比如  GPT_GPTCTL1_TIEN_NOT_GATED,
  GPT_GPTCTL1_CLKSRC_VBUS,
  GPT_GPTCTL1_ENAMODE_CONTINUOUS,
  GPT_GPTCTL1_PWID_INACTIVE_1CYCLE,
  GPT_GPTCTL1_CP_CLOCK_MODE,
  GPT_GPTCTL1_INVIN_DONT_INVERT_OUTPUT,
  GPT_GPTCTL1_INVOUT_DONT_INVERT_OUTPUT
在led.c文件中并未定义,怎么快速找到它的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CCS里有木有GO define of ***,这样的功能丫?
比如我不到某个函数或者变量在哪儿第一次定义的,可以 ...

鼠标放到你要看的地方    会出来如图的下拉  然后点击f后面的定义声明    就会跳转到响应的地方

网友D:
鼠标放到哪儿就行了。习惯就好,一开始我也不习惯。还没找到别的方法,或者在工程中搜索呗。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