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源制作-三端稳压器

楼主(2013-07-18):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使用PCB板做行不,布线有讲究吗  谢谢

网友A:
既然你用了三端稳压这个东西,那就说明你对电源要求不高,PCB板做当然可以,不用板子,直接引脚对接都行,布线不用讲究什么,接上能用就一切OK,就那两三个元件,有什么好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用了三端稳压这个东西,那就说明你对电源要求不高,PCB板做当然可以,不用板子,直接引脚对接都行, ...

使用7805怎么使纹波降到3mv一下

网友B:
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尽可能靠近地

网友C:
如果输出端连接的是恒定负载,测一下7805输入电压的波动幅度和频率是怎样的?
如果是非恒定负载,还要考虑负载的变化情况。

网友D:
推荐使用BL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