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认为传感器的输入电阻比输出电阻大?

楼主(2013-07-18):
有一个传感器, 不知道管脚定义.
24V直流输入,0-5V输出。
原来学电子技术时,老说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如果适用的话,当电阻测一下就可以。而且不会烧东西。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传感器千千万,不知道楼主想研究什么,大家也无从答起,最靠谱的答案就是——楼主参考其说明书或者找原厂问。

网友B:
至少也得知道是哪方面的传感器吧

楼主:
两位说的是。
事情是这样的。
领导拿来一个压力(准确说是压强)传感器,让看看能不能用。除了标签,没有其它信息。
我在标签给的厂家网站上下了一个最接近的资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资料表明,4个管脚中,1为电源正,2为输出正,4为共同地,3不用。我按资料接法试了一下,输出为24V。和供电电压一样(供电电压我未接传感器和接上后都测了,没问题)。
回头问厂家。核对接法无误。然后让拍照。看了照片,人家说是假货。

楼主:
并让拆开看看是否断线。结果拆开一看,共地接线柱根本没连,悬空着呢。共三根线,红色接到电源正1,蓝色接到输出正2,黄色接不用管脚3。
这样以来,只有看实物了。
下面是一些照片。

楼主:
中间是两个电位器。以上图为例,左侧红线旁边是个电容,上写102 1KV字样。右侧最上是一个电解电容,然后有一个芯片,再下是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封装和0805三极管一样的东西。
有个朋友认为红是电源正,蓝为输出正,黄为共地。但声明有风险。
就这样。

网友C:
看起来不像是假货,但有可能坏了,否则应该是个变化电压输出的,一般这样的认为输出电阻比较小

网友D:
传感器往往都是有源器件构成. 不能简单地测电阻来判断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