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请教大家问题!

楼主(2013-07-18):
我用的是msp430f169系列的板子,自带DA,确实很好用,但是我在用到它的DA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貌似输出只能从P66口出来,网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不可以的,IO扣的服用功能,除非你利用分时复用功能在该IO口来回切换功能

网友A:
不过这样的话,需要你的硬件对该IO口在软件切换功能的时候,硬件上受控也要相应的切换

网友B:
这个是不行的  楼主  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