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电流转换电路 (0-3.3V to 0-3mA)

楼主(2013-07-18):
想做一个 0-3.3V 转 0-3mA 的电压电流转换,但是结果一直不正确。 请求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看问题出在哪里?
模拟学的不好,真是惭愧。

上面是电路和计算,下面是测试的示波器截图。两个问题,一是输入电压为 0 时采样点电压有 150 mV,不知为何(电阻精度不够?)。 二是 0-2V 的输入只能得到 150 mV 到 400 mV 的电压范围,比计算值小。

上面的 Opamp 模块大家就当普通运放就好。单电压供电。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3V,则明显不够。
150mV~400mV是哪一点的电压,你没说清楚。
运放是否是轨至轨?如果不是,则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不为0.

网友B:
从计算和结构上看, 应该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什么运放, 会不会是失调引起的呢?
把 R1~R4 换一下, 比如 10K 或者 1K 试试呢

网友C(2013-08-20):
等着看呢,学习下,高手们继续啊

网友D:
运放的问题,放大器用什么型号了!

网友E(2013-10-15):
Ro参数计算有问题
Vp1=(Vin+Vo)/2这个式子是错的
应该是Vp1=(Vin-Vo)/2
所以最终算出来的Ro应该是1k欧
楼主可以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F:
小弟弟认为: 这底下运放就是一反馈  因为 P1=(Vin-Vi)/2  Vout=2*P1 所以 Vout=Vin-Vi  所以Vi下降时(重載) Vout上升 Vi上升  Vi上升时(轻载) Vout 下降  Vi下降   这负反馈一般针对负载的变化
楼主这电路 VIN(0~3.3V)变,  Vout跟着变(0~3.3V),同相。RO设为1K,电流就在0~3mA变  小弟弟运放用324仿真了下  0V时 输出基本0V哇           不知这电路用来干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弟弟认为: 这底下运放就是一反馈  因为 P1=(Vin-Vi)/2  Vout=2*P1 所以 Vout=Vin-Vi  所以Vi下降时(重 ...

这是一个电压转电流电路哈 所以当然是用来调理采集或者是通讯用的哈

网友G:
单电源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再配比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