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RBT6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7-18):
当直流供电时,DC265V.采用分压电路之后,怎样检测+KM和-KM之间的电压??能够用两路采样通道,计算压差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现在  一般的芯片   都已经集成了AD采样功能

网友A: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网友B:
DC265V.? 是直流二百六十五V吗?这么大电压?STM32一般有两个AD,可以进行采集,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265V.? 是直流二百六十五V吗?这么大电压?STM32一般有两个AD,可以进行采集,看数据手册 ...

对的,标称是DC255v,再加上温补最高不超过265v。所以要降压。用一个AD口能够检测出降压后的电压吗?也是+KM和-KM之间的电压,中间接上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标称是DC255v,再加上温补最高不超过265v。所以要降压。用一个AD口能够检测出降压后的电压吗?也是 ...

stm32的AD采样电压最大值是Vref+ 与Vref-的压差,一般是接电源和地,那么就是3.3V,你这要用温度漂移小的好电阻来分压才行。建议在AD前加一级FET运放作跟随器。隔离和抗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AD采样电压最大值是Vref+ 与Vref-的压差,一般是接电源和地,那么就是3.3V,你这要用温度漂移小的 ...

用一个AD口

用一个AD口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用这个大概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AD采样电压最大值是Vref+ 与Vref-的压差,一般是接电源和地,那么就是3.3V,你这要用温度漂移小的 ...

M65V0`5H(0V6F~LWY6LIKYH.jpg 或者用两个采样通道的,可以不??

楼主:
周一顶贴。吃饭香,身体好,Oye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265V.? 是直流二百六十五V吗?这么大电压?STM32一般有两个AD,可以进行采集,看数据手册 ...

版主帮帮忙了,ad口是有两个。但是采集信号的时候,用一路采集,还是两路采集,算压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帮帮忙了,ad口是有两个。但是采集信号的时候,用一路采集,还是两路采集,算压差? ...

不好意思前天你回复我没看到,我记错了,是3个AD,但只有2个支持DMA。 像楼主这么接入AD我觉得可能会损坏AD,因为一旦外部输出电压不稳定,超过3.3V的话,你AD就报废了。所以建议在输入AD前加上运放跟随,至于用1个还是2个采集的问题,其实就是单端输入跟差分输入的问题,我没试过STM32的AD差分输入,但我看手册上他没有差分输入功能,也就说即便你使用两个AD采,跟一个AD采结果是差不多的,还不如在AD前加一个差分运放来抑制共模噪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前天你回复我没看到,我记错了,是3个AD,但只有2个支持DMA。 像楼主这么接入AD我觉得可能会损坏 ...

多谢版主,查了下资料,这类芯片的ad都是单端输入的。跟那AVR的差分带增益的不同。还有版主,有没有这种ad转换的经典电路。或者一些设计相关的资料。给发一下呗,感激不尽。guozhanyang1990@163.com

网友C:
用不用差分运放,取决于你的-KM线,跟GND是否一样的电平。

如果一样的,不用运放了,加上阻容滤波,然后加两个二极管箝位也就行了。

如果电位不一样,要仔细计算了。即使用了仪表差分运放,也别烧坏了。
用3运放搭建仪表差分运放,一搜一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用差分运放,取决于你的-KM线,跟GND是否一样的电平。

如果一样的,不用运放了,加上阻容滤波,然后加 ...

电平是不一样的,只有用运放。而且不共地,还要隔离

网友C:
提醒一下管理员,这个论坛回帖,或者修改个人信息经常崩溃!!!!!!!!!!!!!!!!!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平是不一样的,只有用运放。而且不共地,还要隔离

不要这么复杂。

窃个电,-KM共地,用个ADC芯片,数据线上用光耦隔离就行。

数字量隔离比模拟量隔离简单。
————————————————————
这就是我重发的,总是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