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延迟供电的电路

楼主(2013-07-18):
输入3.3V电源,延迟500MS后从输出端输出3.3V

网友A:
RC延时驱动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B: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RC延迟啊,两个大阻值的电阻,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后面再接放大倍数比较高的三极管

网友C:
LZ是要用DAC1220吗?

网友D:
电流电压能力有需求么?

网友E:
延迟500MS后, 不知道这个延时精度是多少, 如果要求不高, 可以考虑 RC 的延时电路, 实现简单

网友F:
我也觉得是.

网友G:
有没有高手贴图说明下,我也很想知道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高手贴图说明下,我也很想知道具体解决方法~

这个不用贴图啊,一个大阻值的电阻接电源,电阻后面接电容,电容后面再接电阻,电阻后面接三极管基极,主要就是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贴图啊,一个大阻值的电阻接电源,电阻后面接电容,电容后面再接电阻,电阻后面接三极管基极,主 ...

然后呢,三极管是先进入导通在慢慢放大,最后饱和,你的后级输出怎么接的呢?

网友B:
这要看后级具体是什么电路了,第二个电阻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电源,发射极输出,或者负载的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集电极,总之怎么样都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后级具体是什么电路了,第二个电阻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电源,发射极输出,或者负载的一端接电源, ...

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三极管刚导通放大时,输出没有3.3V啊,只有管子到饱和的时候才能输出3.3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三极管刚导通放大时,输出没有3.3V啊,只有管子到饱和的时候才能输出3.3V吧· ...

是啊,但是很快就能饱和了啊,如果想让它的电压瞬间达到3.3V,可以不用三极管,用可控硅,但具体的我没用过,只是设想

网友G:
这样的话,500mS设在哪个区间呢?

网友H:
应该有可取之处吧

网友I: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