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F103RBT6的高级定时器TIM1控制无刷电机,能实现吗?

楼主(2013-07-18):
想用STM32F103RBT6(64脚)的高级定时器TIM1产生6路PWM信号驱动无刷电机,然后将编码器的A、B也同时接入TIM1,不知道这样能实现吗?我在手册上看到这些功能,但没实践过。有没有朋友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应该不能,至少要两个TIM吧,timebase不同呢。

网友B:
版主发话了   那一般就是不行的   楼主  想想有没有其它思路

网友C:
不能同时使用。可以用另外的的定时器检测编码器。32定时器那么多,你的功能很简单的 啦 。。。

楼主:
多谢,各位!对于STM32我的水平很初级,请多多指教。
疑问1:那么我用TIM1产生3对互补(即6路)PWM信号,这能够做到吗?
疑问2:这6路PWM是否能够边沿对齐呢?因为无刷电机每次需要2个MOS同时导通。
疑问3:这6路PWM能否每一路单独使能呢?比如说CH1与CH3产生PWM,而CH1_N、CH2...等关闭(为低或高电平)

网友C:
回楼上,1问题回答能够做到。2问题可以边沿对齐。3可以单独使能,甚至每路的PWM都可以独立控制其使能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1问题回答能够做到。2问题可以边沿对齐。3可以单独使能,甚至每路的PWM都可以独立控制其使能与否。 ...

多谢兄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