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没有搜索功能

楼主(2013-07-18):
为什么手机版的没有搜索功能呢

网友A:
手机版,不用要求太多吧。我一般只是把手机作为应急上网使用,不方便用电脑的时候采用手机上21ic
用手机上21ic时,如果想搜索,可以切换到标准版再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版,不用要求太多吧。我一般只是把手机作为应急上网使用,不方便用电脑的时候采用手机上21ic[e ...

我也是在急用的时候用手机的,但是刚好就没找到搜索功能,所以就提下建议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急用的时候用手机的,但是刚好就没找到搜索功能,所以就提下建议咯 ...

用手机可以打开标准版的论坛页面,这样就可以搜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