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XL6001电流设置问题

楼主(2013-07-18):
附件电路图中的负载是8颗大功率LED,电流是65MA。为什么我之前调试好的电路,重新更换下厂家提供的Q21  8050长电J3Y,HFE:300的三极管后(型号没变),电流会相差好大,但同一供应商提供的此型号的三极管电流没多少偏差呢?是不是这种电路设计上有错误还是三极管还有其他的参数?

网友A:
正常,Vfb才0.22V
换小MOS吧

网友B:
基于 三极管放大倍数的设计, 必然容易导致参数和效果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Vfb才0.22V
换小MOS吧

:victory:谢谢,换上小MOS管问题解决了.:L为什么结不了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换上小MOS管问题解决了.为什么结不了帖呢?

结不了贴,请猛点击这里: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不了贴,请猛点击这里

我是按照那样操作的,结果还是一样,提示:操作失败,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本题分数是20分,我给了你15分,另一位朋友5分,没错啊,为什么就是操作不了呢

:o好象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