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测量值

楼主(2013-07-18):
本人今天将公司的两种贴片电容拿出来测量一番得出以下一组数据,看不懂!

测量设备
TH2811D LCR Meter
电容标称容量
0805 1000nF X7R ±10%
0603 1000nF
测试条件
1KHz/0.3V
1KHz/1.0V
1KHz/0.3V
1KHz/1.0V

同一个电容在两种不同条件下测量怎么变化就有那么大呢?
望大侠指点!

网友A:
看不懂这个表。
0805和0603是两种电容,测试条件有10个,但问的是:同一个电容在两种不同条件下。。。

楼主:
1至10表示的是10个电容,10个0805 1uf的电容,10个0603 1uf的电容

网友A:
明白了,问的是同一个电容,在相同的测试频率下、不同的测试信号电平下,为何测量值不同?比如第一行880和978的不同。

网友A:
测量结果大致是对的,见下图:

不同的偏置档位下,信号源内阻不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楼主:
明白了,主要是介电常数不同。不同使用环境下同一颗电容表现出来的容值是不一样的。使用时还是得看实际电路中加在该电容上的电压和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