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stm32怎么一次控制多个io输出呀 就像51的P1似的

楼主(2013-07-18):
求大神指点   不用库函数,让stm32像51和430似的   可以同时控制多个io

网友A:
这个  不知道网上有没有   一般  做好的直接可以调用的函数库  好像不多   楼主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输出可以直接对寄存器GPIOx->ODR进行操作。如对PA0~PA4写1可以如下操作
GPIOx->ODR &= 0xffe0;  //清空PA0~PA4的值
GPIOx->ODR |= 0x001f; //PA0~PA4写1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GPIO独立位操作就是BIT_ADDR(GPIOA_ODR_Addr,n) ,
整体多个操作就是GPIOx->ODR &= 0xXXXX;这样。看正点原子写的书。电子版网上有

网友D:
整个端口操作不就行了。。。

网友E:
用 寄存器操作就可以了